AVR高压编程器,解锁熔丝位错误的avr单片机

楼主:
这段时间在用atmel的系列单片机at90usb128x/64x和atmega32u4设计键盘,有一块at90的单片机由于熔丝位设置错误被锁死,导致progisp无法给其刷程序,网上查了有几种方法解锁:
  • 用有源晶振的输出脚给到单片机的晶振输入脚。(前提是单片机的熔丝位中设置为外部时钟)
  • 用正常单片机对的晶振输出脚给到熔丝位错误的单片机的晶振输入脚。(前提是单片机的熔丝位中设置为外部时钟)
  • 用正常单片机编程输出时钟给到熔丝位错误的单片机的晶振输入脚。(前提是单片机的熔丝位中设置为外部时钟)
由于我的单片机熔丝位设置成了内部时钟,以上三种方法无效,只能请出最后的救命稻草——高压编程。在百度上找的一些方案大都只支持atmega8/16这些低阶芯片的高压编程。再在GUGE上一番搜索之后找到一个可以支持大多数avr单片机解锁的方案www点instructablescom/id/How-to-fix-dead-atmega-and-attiny-avr-chips/ 这是一个老外给出的方案。我的原理图是参照他的基本设计,主要是改成了对qfn64、qfn44和qfp44封装的支持,可用于对at90usb128x/64x和atmega32u4的高压编程,并且改成了使用外部电源。如需要对dip28、dip40封装的芯片编程,可以用他的原始设计。每种芯片的引脚连接请看这个网址的说明和芯片的手册。
整个设计都开源在了立创eda的开源广场oshwhub点com/xiaoquana/avrgao-ya-bian-cheng-qi
注意:
  • 我的原理图是用的外接12v和5v的共地的输入电压,当然你可以像原作者把电压转换集成到板子上。
  • 用于给其他芯片编程的atmega8的芯片必须先写入作者给出的程序,也就是.hex的文件。这个可以在另外的单片机上完成,具体的可以参考我的另外一个设计oshwhubcom/xiaoquana/ji-yu-MAX202ECSEhe-Atmega168vde-

网友A(2020-08-07):
高手!向您学习!

网友B(2022-02-11):
楼主,我想知道编程软件和与电脑的连接是什么样的?

网友C:
楼主能否提供该编程器的电路图,以便仿制。

网友D(2022-03-22):
现在用AVRR的好少啊,是不是被ST公司给雪藏起来了啊。。。不主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AVRR的好少啊,是不是被ST公司给雪藏起来了啊。。。不主推了

是 MC公司,非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