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的入门级简单应用,求教

楼主(2020-04-21):
因本人还是小白,想用简单的按键来实现nrf24l01通信。按下按键1发送0x01后led闪烁,按下按键2发送0x02后led闪烁,我在板子上运行了,只有发射方的灯会闪烁,接收方的灯没反应,想求教一下。
发送方:
<div>#include<reg52.h></div><div>#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iv>#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1 =P1^0;                   //????1
sbit S2 =P1^1;                  //????2
sbit LED=P1^6;                                         //??????????????
uchar Tx_Buf[32];
sbit        CE            =P2^0;
sbit        CSN                =P2^1;
sbit        SCK            =P2^2;
sbit         MOSI        =P2^3;
sbit         MISO        =P2^4;
sbit        IRQ                =P2^5;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E7,0xE7,0xE7,0xE7,0xE7};        //??????
u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E7,0xE7,0xE7,0xE7,0xE7};        //??????
///***************************************NRF24L01????????*******************************************************
#define READ_REG        0x00          // ??????????
#define WRITE_REG       0x20         // д????????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д???????????
#define FLUSH_TX        0xE1         // ??????? FIFO???
#define FLUSH_RX        0xE2          // ??????? FIFO???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
#define NOP             0xFF          // ????
///*************************************SPI(nRF24L01)????????****************************************************
#define CONFIG          0x00  // ???????????CRCУ??????????????????
#define EN_AA           0x01  // ????????????
#define EN_RXADDR       0x02  // ???????????
#define SETUP_AW        0x03  // ?????????????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
#define RF_CH           0x05  // ???????????
#define RF_SETUP        0x06  // ????????????????????
#define NRFRegSTATUS    0x07  // ???????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
#define CD              0x09  // ??????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0??????????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1??????????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2??????????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3??????????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4??????????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5??????????
#define TX_ADDR         0x10  // ???????????
#define RX_PW_P0        0x11  // ???????0???????????
#define RX_PW_P1        0x12  // ???????1???????????
#define RX_PW_P2        0x13  // ???????2???????????
#define RX_PW_P3        0x14  // ???????3???????????
#define RX_PW_P4        0x15  // ???????4???????????
#define RX_PW_P5        0x16  // ???????5???????????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
///*****************************???????*********************************************************
uchar NRF24SPI_Send_Byte(uchar dat);
uchar SPI_WR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uchar SPI_RD_Reg(uchar reg);
void init_NRF24L01(void);
void TX_Mode(void);
void RX_Mode(void);
void NRF_Send(void);

//----------------------------------------------
//????????[MOSI??MISO???????]
//----------------------------------------------
uchar NRF24SPI_Send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 = 0; i < 8; i++) //output 8-bit
        {
                //д??1λ????
                MOSI=(dat & 0x80);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dat<<=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1λ????
                SCK = 1;                           // Set SCK high..
                if (MISO){
                         dat|= 1;
                }else{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dat &= 0xFE;
                }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dat);                        // return read uchar
}
//----------------------------------------------
//???n??10us
//----------------------------------------------
void Delay_n10us(uint n)
{
   for(;n>0;n--)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

//----------------------------------------------
//NRF24L01?????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Delay_n10us(10);
        CE = 0;                    // chip enable
        CSN= 1;                    // Spi disable
        SCK=0;          //??????????д
    IRQ=1;          //?ж??λ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д??????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д???????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0???        ACK???????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0?????????????????ο?Page21
        SPI_WR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22);        //   ????????????2.4GHZ????????????
        SPI_WR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y????????????????????32???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1MHZ?????书???????0dB

//  SPI_RD_Reg(WRITE_REG + EN_AA);
//  SPI_RD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  SPI_RD_Reg(WRITE_REG + RF_CH);
//  SPI_RD_Reg(WRITE_REG + RX_PW_P0);
//  SPI_RD_Reg(WRITE_REG + RF_SETUP);
}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NRF24L01??SPI???,?????????????????
//----------------------------------------------
uchar SPI_RD_Reg(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NRF24SPI_Send_Byte(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NRF24SPI_Send_Byte(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uchar SPI_Write(uchar reg)
//?????NRF24L01??SPI???,д????????????????
//----------------------------------------------
uchar SPI_WR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 select register
        NRF24SPI_Send_Byte(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
//??????reg???????????
//                pBuf???????????????
//                uchars??????????????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int status,i;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i=0;i<Len;i++){
                 pBuf[i] = NRF24SPI_Send_Byte(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д????
//??????reg:?????????
//                pBuf?????д????????
//                uchars??д??????????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int status,i;
        CSN = 0;                                            //SPI???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for(i=0; i<Len; i++){
           NRF24SPI_Send_Byte(*pBuf);
                 pBuf ++;
        }
        CSN = 1;                                                   //???SPI
        return(status);
}
//----------------------------------------------
//??????void SetRX_Mode(void)
//????????????????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д??????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д???????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0???        ACK???????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0x01);                          //???????????????0?????????????????ο?Page21
        SPI_WR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0x1a);                         //???????????????????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0x40);                                //????????????2.4GHZ????????????
        SPI_WR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y????????????????????32???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2MHZ?????书???????0dB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CE = 1;
        Delay_n10us(20); //200us
}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rx_buf???????????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char flag=0;
    uchar status;

        status=SPI_RD_Reg(NRFRegSTATUS);        //?????????????ж???????????

        if(status & 0x40)                                        //?ж????????????
        {
                   CE=0;                         //SPI???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flag =1;                                                                                        //????????????
        }
        SPI_WR_Reg(WRITE_REG+NRFRegSTATUS, status);                           //??????????RX_DR,TX_DS,MAX_RT??????1?????д1??????ж???
        return flag;
}
//----------------------------------------------
//??????void TX_Mode(void)
//????????????????
//----------------------------------------------
void T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д??????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д???????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0???        ACK???????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0?????????????????ο?Page21
        SPI_WR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0x40);                                                        //   ????????????2.4GHZ????????????
        SPI_WR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y????????????????????32???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2MHZ?????书???????0dB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16λCRCУ?飬???
    CE = 1;
}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tx_buf??????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 = 0;                        //StandBy I??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
        CE = 1;                 //???CE?????????????
}

void delay10ms(void)                        //?????????10ms
{
        uchar x,y;
        for(x=0;x<100;x++)
        for(y=0;y<100;y++)
            ;
}
//??????
void main()
{
         LED=1;                                    //????????
         init_NRF24L01();                //?????
         Tx_Buf[0]=0;
         while(1)
         {
             P1=0xff;
           if((P1&0x0f)!=0x0f)                   //????м?????
            {
                   delay10ms();                  //???10ms??????
                   if(S1==0)                      //????1??????
                   {
                          TX_Mode();                                                 //??????
                        Tx_Buf[0]=0x01;
                        nRF24L01_TxPacket(Tx_Buf);                //????????????24L01
                        LED=0;
                        delay10ms();
                        LED=1;
                        delay10ms();                                        //?????LED1?????
                    }
                   if(S2==0)                      //????2??????
                {
                          TX_Mode();                                                 //??????
                        Tx_Buf[0]=0x01;
                        nRF24L01_TxPacket(Tx_Buf);                //????????????24L01
                        LED=0;
                        delay10ms();
                        LED=1;
                        delay10ms();                                        //?????LED1?????
                }
             }
<div>      }</div><div>}
</div>

网友A:
你好!
NRF24L01 调试本身就比较麻烦;
模块正常运行配置的参数有点多;
所以在调试的时候,要有点耐心;
程序应该你从网上找的吧;
逐段去理解分析吧。

楼主:
接收方可以接到数据了,可是为什么要发送方按好几次按键接收方的灯才会亮呢   有时候又按好多下也亮不了  是会丢失数据吗

网友B:
丢失数据是可能的,但据你描述,估计RX端处理LED的程序不一定正确,试理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