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5端口地址计算问题

楼主:
这个地址计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在网课上看到别的师兄写的是3FAFH,没搞懂他这个原理
求问~

网友A(2020-04-21):
  当A1=0,A0=0时,PA口被选择;    当A1=0,A0=1时,PB口被选择;    当A1=1,A0=0时,PC口被选择;    当A1=1.A0=1时,控制寄存器被选择.

网友A:
  当A1=0,A0=0时,PA口被选择;

  当A1=0,A0=1时,PB口被选择;

  当A1=1,A0=0时,PC口被选择;

  当A1=1.A0=1时,控制寄存器被选择.

3FA3   3=00 11
3FA7   7=01 11
3FAB   B=10 11

前两位 代表A1 A0
3FAF  F=11 11

网友A:
后面四个bit的前两个代表A1 A0  11代表控制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四个bit的前两个代表A1 A0  11代表控制口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