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欠压保护的电子延时电路问题,如何改成电子延时?

楼主:
要求设计的是过压欠压保护的电子延时电路设计,但是我忘记了电子延时这部分,请求大神帮忙修改

网友A(2020-04-21):
  用比较器来做感觉也不比单片机简单多少。
关于延时,C1、R18上端加一个电阻,让C1的充电时间延长,393的比较时间也就延长。
另外,不是向着500黑币来回答的,坛友很热情,问题问的好,不奖励也会有人回答的。
再次,500黑币好象是你发贴就扣了,即使没有解决,500币也被扣了的,我试过是这样的。

网友B:
延时加电容器即可

网友C:
这是多年前按实物绘制的春兰柜式空调机过欠压保护电路,供楼主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延时加电容器即可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比较器来做感觉也不比单片机简单多少。
关于延时,C1、R18上端加一个电阻,让C1的充电时间延长,393的 ...

非常感谢,困扰了很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年前按实物绘制的春兰柜式空调机过欠压保护电路,供楼主参考。

非常感谢

网友E:
该信息非常有帮助。 感谢分享。

网友B:
今天得闲看了看你这电路设计,这是干嘛?这样设计,无论模拟或实际这样设计都像是在玩一样,若是实际电路这样很危险,至于电压比较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101193287

网友A(2020-05-25):
如V3是输入,整流桥部分好象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