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指导指导小白,问题出在哪,为什么单片机数码管不显示?

楼主(2020-04-21):
哪位大神指导指导小白,问题出在哪,为什么数码管不显示。

网友A:
那东西不是数码管吧
你在元件中搜7SEG,你会找到数码管真实的样子。

网友A:
刚才没仔细看,这个应该是两位的 ,要进行位选

网友B:
在wei=0后面加上句P1=0X00试试

网友C:
缺少消隐和代码顺序不当
void dispjay()
{
        P1=0xff;//消隐
        duan=1; //锁存
        duan=0;
        P1=0x01;//位码
        wei=1;  //锁存
        wei=0;
        P1=teble[xiaoshi/10];//段码
        duan=1; //锁存
        duan=0;
        delay(1);
        以下各位以此类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