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音乐播放和流水灯两组代码,怎么让他们合二为一在一个单片机工作呢

楼主:
音乐播放和流水灯代码都有,就是不知道怎么拼起来,使仿真开始的时候既播放音乐又有流水灯,有大神愿意教教我吗,感谢

如果我在右边20那边引脚添加八个流水灯

如果我在右边20那边引脚添加八个流水灯

网友A(2020-04-21):
单片机程序合并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157117-1.html

网友B:
你好!
应该中断有冲突,音乐播放器,肯定是使用了中断;
流水灯,如果也使用了中断,那合并就稍微麻烦些。

网友C:
中断响应时间就几个us ,相信我,你不会察觉出来的。除非程序设计有问题

网友D:
程序在哪呢 ?没有并个啥 ?

网友E:
可以试一下keil自带的rtx51 tiny 操作系统,分成两个任务,以毫秒级交替执行. 或者也可以将灯亮和灯灭的代码插入音乐播放之中,IO口翻转耗时极少,对音乐播放的速度应该没有影响,但要手工计算音符播放的时间,才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程序合并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157117-1.html

多谢大佬!!

网友G(2021-09-13):
你这个程序合并 是什么个概念?  只是单纯的 C语言程序合并在一起吗? 还是  整个编程的功能合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