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不了,程序给P2.3一个低电平LED不亮,旁边对照的却能亮

楼主(2020-04-21):
如图,程序给P2.3一个低电平LED不亮,旁边对照的却能亮

网友A:
Proteus P2.3引脚显示红色,说明你没有把它置0 ,实际电路不能这样设计 。单片机引脚输入电流不能太大,要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B:
串联一个1k电阻试试

网友C:
接一个220电阻试试

网友D:
如图,串个电阻接LED。
程序给P2.3一个低电平LED亮,旁边对照的却能亮。

网友E:
LED和引脚中间要接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