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空心杯电机的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0-04-21):
       求教各位大佬们,小弟设计了一个电路用于驱动720空心杯电机,如下图所示,仿照达林顿管的设计原理,用两个三极管NPN型的串联在一起,三极管型号是S8050,P10接51单片机的P1^0口,在通电以后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1、2号三极管在通电几秒后就被烧坏,已经换了三个2号三极管了,都被烧坏了;
2、通电的这几秒中,电机会持续转动,但是转速上不;
我主要想问的是:
1、我设计的这个达林顿管有没有什么问题(虽然我觉得好像是没有的)?
2、我用成品的普中51单片机中的电机模块ULN2003来驱动,电机也会转,但是转速上不去,和直接接VCC/GND相比转速差了太多了,我想应该是电机两端电压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才能让电路持续稳定的为这个电机供电,使其达到最大转速(720空心杯的参数是:额定电压3.7V,电流130mA)?

多谢各位大神啊!!!!请大神们不要吝啬啊!!!

网友A:
三极管导通有压降,而且电机有尖峰电压要接个电容一般104

网友B:
按你的介绍位是没问题的,但是会烧管子,最大的疑点就是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没有达到完全导通的开关状态。可能的原因是单片机输出电流太小,可以单独试验,用1KΩ电阻把1号管子B极接到电源上。

网友C:
使用达林顿对晶体管的最佳和最简单方法是使用IC封装的达林顿对,因此你不必担心两个晶体管的配对。 达林顿对是一种具有很高电流增益的,通常高于10000。第二个晶体管必须能够承载你的负载的峰值电流。 看来你的晶体管可能无法承载那么多的负载电流。

网友D(2020-05-25):
1,确定②号基极B电流是否过高
2,确定电机电流是否超过三极管的,用电流表测达到转速的电机电流,再x0.7即为三极管额定电流
3,集电极驱动可能产生1V压降,可选用mos管

网友E:
把三极管换成N-MOS管就OK了,MOS管选对了或加散热片更关键,高压时G极加电平隔离

网友F:
S8050肯定是不能用于1A电流的,参数上是这么标而已,真正用起来烫得要命
你把S8050换成AO3400
SOT-23的,3A以下电流随便用的,不用散热

网友G:
换成NMOS管,有贴片的,很小的,一切问题立即没有了。

网友H(2023-08-02):
用单片机驱动光耦,用光耦控制mos管导通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