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是由3.3v干电池供电的,它的接地GND,接在电池负极,可以吗?

楼主(2020-04-21):
GND如何接地?

网友A:
接电源负极

网友B:
为啥不可以呢

网友C:
单片机引脚的地就可以吧

网友D:
通常,电池的负极连接到PCB上电路的GND

网友E:
干电池3.3v,干电池不是1.5v一节吗?
若是你的ESP和你的单片机不是同一个VCC供电的话GND要分开,然后过0欧电阻相连。也就是你的MCU的地叫GND网络的话,ESP的地网络名称就不能叫GND可以叫ESP_GND,最后分开铺铜,

ESP_GND-----0欧电阻----------GND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引脚的地就可以吧

单独供电最好单独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