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坑请问stm32 IO口使用问题

楼主(2020-04-21):
题主使用的是stm32f4开发板,遇到一个问题,找不到答案,就是我使用IO口的时候,有部分IO无法使能,无法拉变电平高低,好像是被锁定了,已经确定了点灯程序没问题,A~F有部分引脚无法使用(整个F或E系列,不是单独的一两个口),我想请问一下是因为IO复用导致的,还是有可能是程序编译时候没有精简固件库?以及IO使用软件进行IO复用后,是否会对整个硬件造成永久设置,需要再次使用软件编程去改变复用方向?谢谢啦

网友A:
1 你初始化失败
2 开发板没有将E F系列口引出,或者导线损坏(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B:
首先吗,开发板来说虽然把所有引脚都引出排针来了,但有些引脚同时也连接到板上的原件上的,看看所使用的开发版文档,避免使用这些引脚。但是很少见哪个开发板有把整组GPIO都拿去用的。。IO的功能复用在复位后会失效,直到执行到配置复用的代码。暂时还不用怀疑库的问题。确定所用引脚没有连接外设之后,检查自己GPIO配置是否进行了:使能GPIO时钟,引脚配置output(猜你要用推挽输出),最后结构体传入配置函数。同时检查使能时钟和配置函数所填的GPIOx是否是你所用的IO端口

网友C:
有些IO口是默认复用的,需要先禁用对应功能解除占用再去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