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 温湿度采集DHT11上报PC

楼主(2020-04-22):
程序功能    DHT11采集温度 --》 stm32 PE6端口  - -》stm32校验DHT11输入的数据  --》 stm32 USART1上报PC。
串口软件设置:
波特率: 9600;
校验位: 无;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输出方式 :ASII;
采集频率:1s/次;

#include "../DRIVER/inc/dht11.h"

uint16_t DHT11_Buffer[5];

/**************************************
* 函  数 : 初始化DHT11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DHT11_InitConfin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
                DHT11_O();
                DHT11_H;

}

/**************************************
* 函  数 : DHT11配置为输出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DHT11_O(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 GPIOE ,&GPIO_InitStruct);

}
/**************************************
* 函  数 : DHT11配置为输入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DHT11_I(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 GPIOE ,&GPIO_InitStruct);

}
/**************************************
* 函  数 : DHT11读取电平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高电平 1、 低电平 0
***************************************/
uint8_t DHT11_R(void){

        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6);
}
/**************************************
* 函  数 : DHT11读取数据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高电平 1、 低电平 0
***************************************/
uint8_t DHT11_ReadBit(void){

         while( DHT11_R() == RESET);
         Delay_us(40);
                if( DHT11_R() == SET )
                {
                        while( DHT11_R() == SE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  数 : DHT11读取字节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字节
***************************************/
uint8_t DHT11_ReadByte(void){
        uint8_t i,data = 0;
        for( i = 0 ; i < 8 ; i++  ){
                        data <<= 1;
                        data |= DHT11_ReadBit();
        }
        return data;
}
/**************************************
* 函  数 : DHT11读取温湿度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SUCESS 1  ,FAIL = 0
***************************************/
uint16_t DHT11_ReadData(void)
{
        uint8_t  i;
        DHT11_O();
        DHT11_L;
        Delay_us(19000);
        DHT11_H;
        Delay_us(30);
        DHT11_I();
        //DHT11_R;
        if( DHT11_R() == RESET){

                while( DHT11_R() == RESET);
                while( DHT11_R() == SET );

                for( i = 0; i < 5 ;i++ )
                        DHT11_Buffer[i] = DHT11_ReadByte();

                DHT11_O();
                DHT11_H;
                if( (DHT11_Buffer[0] + DHT11_Buffer[1] + DHT11_Buffer[2] + DHT11_Buffer[3])  == DHT11_Buffer[4] )
                   return 1;
                else
                        return 0;

        }else
                return 0;

}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正在找这样的好文件,谁知道你这么快就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