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建工程是出现的问题File STARTUP.A51 already exist,overwrighr?

楼主(2020-04-22):
建工程时出现File STARTUP.A51 already exist,overwrighr?虽然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也不知到是什么问题,百度查了startup是启动文件,是要每个工程必须放在不同的文件夹吗,还是怎么回事,新手求解答

网友A:
每个工程有且仅有一个开始文件,最好将开始文件放在工程。或者你做一个工程模板,模板了里面一个project文件夹,放你的工程文件  一个code文件夹放你的开始文件,一个user文件夹放你的main.c文件。你要新建工程时复制粘贴工程模板,将新建的工程文件放到project文件里,然后往工程加。c文件就好了

网友A:
貌似你添加了两个开始文件

网友B:
最好不要把不同工程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但是放在一起也不影响编译,STARTUP.A51可以手动添加进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添加了两个开始文件

我新建一个文件夹用来放工程,每次新建工程都会问我COPY STARTUP.A51 to Project Folder and Add File to Project,是不是不能这样放文件,还是说里面好多工程是需要一个STARTUP.A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工程有且仅有一个开始文件,最好将开始文件放在工程。或者你做一个工程模板,模板了里面一个project文 ...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