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酒精浓度测试仪,代码,原理图

楼主:
文件共享,文件分享。

综合项目,花了很久时间精细研究得到的成果,可以完美运行。
       酒精测试仪以STC12C5A60S2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采用高精度MQ-3乙醇气体传感器对空气中的乙醇浓度进行检测,主控芯片对检测信号进行A/D转换和处理(不需要外接A/D转换,芯片自带该功能,),最后通过LCD1602液晶显示屏显示出来。酒精浓度测试仪具有醉酒阈值设定功能,可以根用户需要设定修改醉酒阈值。当检测到的酒精浓度超过设定阀值时会发出声光警报。
硬件电路十分简单,方便学习。
代码原理图数据手册见附件。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7;
sbit RW = P2^6;
sbit EN = P2^5;
sbit k0 = P3^3;
sbit k1 = P3^4;
sbit tm = P2^0;
sbit in = P1^1;
sbit led0= P1^5;
sbit led1= P1^3;

uchar shi=2,fen,miao;
uchar num=0,n=0;
uchar da1=0,add=0;
double Data,c;
char ac,bc,dc;
char a[5]="";
char b[4]="2.00";

void key();
void jian_ce();
/************************************
           延时函数
*************************************/
//一个机械周期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自定义延时,单位微秒us
void DelayMs(u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P0= 0xFF;
                RS=0;
                RW=1;
                EN=0;
                _nop_();
                EN=1;
                return (bit)(P0 & 0x80);
}

/************************************
            写指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0;
                RW=0;
                EN=1;
                P0= com;
                _nop_();
                EN=0;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1;
                RW=0;
                EN=1;
                P0= Data;
                _nop_();
                EN=0;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06);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

/************************************
              ADC函数
*************************************/
void InitADC()                         //初始AD寄存器
{
          P1ASF=0X00;      //P1.0脚作为模拟量输入端
                ADC_RES=0X00;    //清除高8位缓冲数据
                                                                                 //ADC_CONTR为ADC控制寄存器
                ADC_CONTR=0xF0;  //AD转换控制寄存器
                _nop_();                                 //低三位 000 为P1.0口作为A/D输入
                _nop_();
                _nop_();                                 //必须经过4个空操作延时后执行
                _nop_();
                ADC_CONTR=0xE8;  //1110.1000 第三位置一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InitADC();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ADC中断
{
         da1=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c=((double)da1/256)*5;    //取八位计算基准电压

   a[0]=((int)c%10+0x30);        //个位
   a[1]='.';                     //小数点
   a[2]=((int)(c*10)%10+0x30);   //十分位
   a[3]=((int)(c*100)%10+0x30);  //百分位
   a[4]='\0';
         LCD_Write_String(8,0,a);                         //LCD显示测量值
   ADC_CONTR&=0xEF;              //标志位清零
   num++;
   if(num==252)num=0;
}

/************************************
           LCD显示函数
*************************************/
void LCDXS()
{
    LCD_Init();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nong du:");
                LCD_Write_String(12,0,"mg/L");
          LCD_Write_String(0,1,"fen jie:");
    LCD_Write_String(8,1,b);
          LCD_Write_String(12,1,"mg/L");
}

/************************************
           中断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zd()
{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IE=0xA2; //打开EA(总中断)
                   //EADC(ADC中断允许位)
                                                 //ET0(定时器0中断允许位)
    TR0=1;
}

/************************************
             按键控制
*************************************/
void key()
{
         if(!k0)//按键选位
         {
           DelayMs(30);
                 if(!k0)
                 {add++;
                        while(!k0);
                        switch (add)
                                {
                                case 1:        EA=0;n=1;DelayMs(5);
                                                                LCD_Write_Com(0xc0+8);
                                                                LCD_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2:        LCD_Write_Com(0xc0+10);
                                                                break;

                                case 3:        LCD_Write_Com(0xc0+11);
                                                                break;

                                case 4:        LCD_Write_Com(0x0c);
                                                                add=0;DelayMs(5);n=0;EA=1;
                                                                break;
                                } //switch(add)
                        }
         }//if(!k0);

if(add!=0)//按键加
{
        switch (add)
                {
                case 1:if(!k1)
                                                {
                                                 DelayMs(30);
                                                 if(!k1)
                                                 {shi++;
                                                        while(!k1);
                                                        if(shi==5)shi=0;
                                                 }
                                                }
                                                LCD_Write_Com(0xc0+8);
                                                LCD_Write_Data(0x30+shi);
                                                LCD_Write_Com(0xc0+8);
                                    break;

                case 2:if(!k1)
                                                {
                                                 DelayMs(30);
                                                 if(!k1)
                                                 {fen++;
                                                        while(!k1);
                                                        if(fen==10)fen=0;
                                                 }
                                                }
                                                LCD_Write_Com(0xc0+10);
                                                LCD_Write_Data(0x30+fen);
                                                LCD_Write_Com(0xc0+10);
                                    break;

                case 3:if(!k1)
                                                {
                                                 DelayMs(30);
                                                 if(!k1)
                                                 {miao++;
                                                        while(!k1);
                                                        if(miao==10)miao=0;
                                                 }
                                                }
                                                LCD_Write_Com(0xc0+11);
                                                LCD_Write_Data(0x30+miao);
                                                LCD_Write_Com(0xc0+11);
                                    break;
                 }//switch()
}//if(add!=0)
}//key()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XS();
    DelayMs(255);
          Init_zd();

    while(1)
                {
                        ac=(int)c%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