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温度控制的PID算法及C程序实现

楼主(2020-04-22):
温度控制系统是一个惯性较大的系统,也就是说, 当给温区开始加热之后,并不能立即观察得到温区温度的明显上升;同样的, 当关闭加热之后, 温区的温度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另外,热电偶对温度的检测, 与实际的温区温度相比较,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所以,传统的定点开关控制温度会有正负误差几度的现象, 但这不是温度控制器本身的问题, 而是整个热系统的结构性问题,使温度控制器控温产生一种惯性温度误差。这也给温度的控制带来了困难。
要解决温度控制器这个问题, 采用PID控制技术, 是明智的选择。PID控制,是针对以上的情况而制定的、新的温度控制方案,用先进的数码技术通过 Pvar、Ivar 、Dvar三方面的结合调整,形成一个模糊控制,来解决惯性温度误差问题。

基于单片机温度控制的PID算法的C 程序如下:
/*
pid 算法 C 源程序,还有实现 pid 自动调整。 51 用于控制温度 26-100 摄氏度。
TIME:2018-07-29 20:15:07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global_varible.h"
/****************************************************************************
* 模块名 : PID
* 描述 : PID 调节子程序
* 采用 PID-PD 算法。在偏差绝对值大于△ e 时,用 PD 算法,以改善动态品质。
* 当偏差绝对值小于△ e 时,用 PID 算法,提高稳定精度。
* PIDout=kp*e(t)+ki*[e(t)+e(t-1)+...+e(1)]+kd*[e(t)-e(t-1)]
*=====================================================================
=======
* 入口 : 无
* 出口 : 无
* 改变 : PID_T_Run= 加热时间控制
*****************************************************************************/
void PID_Math(void)
{
signed long ee1; //偏差一阶
//signed long ee2; //偏差二阶
signed long d_out; // 积分输出
if(!Flag_PID_T_OK)
return;
Flag_PID_T_OK = 0;
Temp_Set = 3700; //温度控制设定值 37.00 度
PID_e0 = Temp_Set - Temp_Now; // 本次偏差
ee1 = PID_e0 - PID_e1; //计算一阶偏差
//ee2 = PID_e0-2*PID_e1+PID_e2; //计算二阶偏差
//一阶偏差的限制范围
if(ee1 > 500) ee1 = 500;
if(ee1 < -500) ee1 = -500;
PID_e_SUM += PID_e0; //偏差之和
//积分最多累计的温差
if(PID_e_SUM > 200) PID_e_SUM = 200;
if(PID_e_SUM < -200) PID_e_SUM = -200;
PID_Out = PID_kp * PID_e0 + PID_kd * ee1; //计算 PID 比例和微分输出
if(abs(PID_e0) < 200) //如果温度相差小于 1.5 度则计入 PID 积
分输出
{
if(abs(PID_e0) > 100){ //如果温度相差大于 1 度时积分累计限制
if(PID_e_SUM > 100) PID_e_SUM = 100;
if(PID_e_SUM < -100) PID_e_SUM = -100;
}
d_out = PID_ki * PID_e_SUM; //积分输出
if(PID_e0 < -5){ //当前温度高于设定温度 0.5 度时积分累
计限制
if(PID_e_SUM > 150) PID_e_SUM = 150;
if(PID_e_SUM > 0) d_out >>= 1; //当前温度高于设定温度 0.5 度时削弱积
分正输出
}
PID_Out += d_out; //PID 比例 ,积分和微分输出
}
else
PID_e_SUM=0;
PID_Out /= 100; //恢复被 PID_Out 系数放大的倍数
if(PID_Out > 200) PID_Out=200;
if(PID_Out<0) PID_Out=0;
if(PID_e0 > 300) PID_Out=200; //当前温度比设定温度低 3 度则全速加热
if(PID_e0 < -20) PID_Out=0; //当前温度高于设定温度 0.2 度则关闭加

Hot_T_Run = PID_Out; //加热时间控制输出
// PID_e2 = PID_e1; //保存上次偏差
PID_e1 = PID_e0; //保存当前偏差
}

网友A(2024-10-24):
global_varible.h  这个文件可以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