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单片机78K系列的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20-04-22):
芯片是UPD79F8513A,下面是串口初始化代码
void init_serial()
{        CKSR6=0X05;                                /* 设置UART6的时钟分频为32分频 */
        BRGC6=13;                                /* 设置波特率为9600 */
        ASIM6=0X05;                                /* 接收错误产生接收中断,无校验,8个数据位 */
        SRMK6=0;                                /* 使能接收中断 */
        POWER6=1;                                /* 使能UART6并复位 */
        RXE6=0;                                        /* 关闭接收功能 */
        TXD=1;
        TXE6=1;                                        /* 打开发送功能 */
}

直接在MAIN函数中连续发送
while(1)
{
TXB6=0xff;
}
串口返回的都是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HEX显示就可以。0xff是不可显示字符。

这个问题发现了,现在问题是连续发送时时钟只有一个数字能被发送出来void Uart6_SendsData()
{
        unsigned char i=0;
        while(ASIF6&0x02)
        {
                TXB6=tamptxd[i];
                i++;
//                while((*txbuf)!='\0')
//                {
//                        TXB6=*txbuf;
//                        txbuf++;
//                }
        }
}

网友A:
勾选HEX显示就可以。0xff是不可显示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