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水泵工作,但加了水泵,继电器与水泵只能开不能停

楼主(2020-04-22):
/*********************************************************************************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IR1=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Jdq=P1^0;  //定义一个继电器 为P1.0 IO口
sbit Jdp=P1^1;//定义第二个继电器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F_Rotation[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正转表格
unsigned char code B_Rotation[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反转表格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MotorCCW(void);
void MotorCW(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uchar j;
for(j=1;j<40;++j)
  {for(i=0;i<8;i++)
  {
   MotorData=B_Rotation[i];
           Delay(100);
  }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uchar j;
for(j=1;j<40;++j)
{
for(i=0;i<8;i++)
  {
   MotorData=F_Rotation[i];
   Delay(100);
  }
  }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45:Jdq=0;        break;//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42:Jdq=1;    break;
                                                 case 0x44:Jdp=0;        break;//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52:Jdp=1;        break;
                                                 case 0x07:MotorCW();        break;
                         case 0x09:MotorCCW();        break;
                                                 //case 0x08:Jdp=1;break;
                                                 //case 0x0c:Jdq=1; break;//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Jdq=0; //继电器初始为关闭状态
                Jdp=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1;
                }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楼主:
如果不加水泵,继电器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加了后,我另一个继电器和步进电机,都不受控制

网友A:
你好!应该是电磁干扰,造成的死机情况

网友B:
在所有单片机中,51单片机的抗干扰是比较差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差的,在此方面,我吃过牛×大的亏,我从来不会歧视和偏爱任何一种单片机,我现在也还在用51单片机,但是,我认为51单片机只有学习价值和实验价值,做产品尽量少用51单片机。楼主想把这个产品或者实验做好,我给你一些建议,首先就是把红外遥控改为无线遥控,315或者433都行,遥控部分的程序就简单了10倍,楼主主要是控制水泵,而不是红外遥控,我编过红外解码程序,花了很大功夫,最后做到了非常稳定,灵敏度也相当高,和遥控器遥控电视机的效果不相上下,但是,就是程序复杂,新手想把红外程序编稳定,估计有些难度,你的红外程序只有那么一点点,想想也好不到哪里去。继续用51做,晶体降低到6兆,理论上单片机的运行速度越低稳定性越好,6兆也能编红外程序,开和关的动作继电器之后的指令加一条睡眠指令,立即睡眠,用定时器唤醒单片机,6兆晶体睡眠时间更长一些,这样对抗干扰有一定的效果,还是不行就用光耦隔离单片机与继电器部分,双电源供电,楼主可以换抗干扰更好的AVR单片机,好像是8515还是什么?和51单片机管脚兼容,不用改电路板就可以用,再不行就换抗干扰最强的PIC单片机。大炮轰蚊子方案:PIC单片机+动作继电器睡眠+无线遥控+光耦隔离+双电源,一般方案:可能AVR或者PIC单片机+动作继电器睡眠,不用光耦隔离继续用红外遥控就可以,PIC单片机我也没有用过,楼主看着办吧。

网友C:
电路上传上来看一下,没有电路,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