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大神指教。单片机、红外、继电器控制5v水泵问题

楼主:
整个电路有红外、51单片机、步进电机,两个继电器,不加水泵的话,两个继电器步进电机都可以正常工作,继电器可以正常通断,但是有一个继电器加上水泵,继电器只能开,不能关,而且剩余继电器和步进电机都不再受控制。水泵停不下来。另外用继电器控制led灯的时候互不影响可以正常工作。
尝试解决方法有:
1、电源独立分开;
2、加电容、二极管。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加三极管,再用电阻下拉一下。小白求大神指教。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IR1=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Jdq=P1^0;  //定义一个继电器 为P1.0 IO口
sbit Jdp=P1^1;//定义第二个继电器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F_Rotation[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正转表格
unsigned char code B_Rotation[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反转表格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MotorCCW(void);
void MotorCW(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uchar j;
for(j=1;j<40;++j)
  {for(i=0;i<8;i++)
  {
   MotorData=B_Rotation[i];
           Delay(100);
  }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uchar j;
for(j=1;j<40;++j)
{
for(i=0;i<8;i++)
  {
   MotorData=F_Rotation[i];
   Delay(100);
  }
  }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45:Jdq=0;        break;//第一个继电器开
                                                 case 0x42:Jdq=1;    break;        //第一个继电器关
                                                 case 0x44:Jdp=0;        break;//第二个继电器开
                                                 case 0x52:Jdp=1;        break;//第二个继电器关
                                                 case 0x07:MotorCW();        break;   //步进电机左转
                         case 0x09:MotorCCW();        break;//步进电机右转
                                                 //case 0x08:Jdp=1;break;
                                                 //case 0x0c:Jdq=1; break;//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Jdq=0; //继电器初始为关闭状态
                Jdp=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1;
                }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网友A(2020-04-22):
你好!应该是电磁干扰,造成的死机情况

网友B:
用 电源独立分开 方法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 电源独立分开 方法解决。

电源已经独立分开了,但是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应该是电磁干扰,造成的死机情况

应该怎么解决,求指教

网友D:
我的天啊!我以为你要控制多大的水泵,5V的水泵应该不大,正好我这段时间也做一个电路,有遥控接收,有继电器,也有水泵,水泵是385水泵,好像5V到12V都可以工作,唯一不同的是我用三极管控制水泵,单片机是ATMEGA16,真要是出现水泵打开就不能关的情况,那就完蛋了,看见你的帖子,吓我一大跳,我要提前焊这一块板子,编一个测试程序,是个什么情况我告诉你,但愿我的不要出这个问题,阿弥陀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啊!我以为你要控制多大的水泵,5V的水泵应该不大,正好我这段时间也做一个电路,有遥控接收,有继电 ...

好的,结果一定要联系我呀,非常感谢

网友E:
分开是怎么分开的?要说明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的,结果一定要联系我呀,非常感谢

放心吧,我说到的一定会做到,不管成功失败,我都会把结果跟帖发在这里,我也是第一次用单片机控制水泵,比茶杯还小的水泵,难道会出问题?可能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我做的太慢了,不用谢!小事一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分开是怎么分开的?要说明一下

我的理解是单片机和继电器水泵两部分用光耦隔离,两边各供各的电。

网友F:
另外用继电器控制led灯的时候互不影响可以正常工作。是不是你把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搞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分开是怎么分开的?要说明一下

你说的是哪个分开?

网友D:
不管你是否解决,我自己的实验都是要做的,既然你已经解决,我就不试51了,只试我的AVR单片机,经过实验,我的这个电路无论是驱动水泵还是继电器,开关自如,试了一段时间,没有发现停不下来的情况,多谢你的提醒,至少让我也注意这个问题。下面这段程序就是故意捣乱的程序,打开水泵又打开关闭继电器,关闭水泵也打开关闭继电器,既然是测试程序,怎么方便怎么编,我是用外中断作为时间基准,我的电路里有过零检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led        PD0
#define  led_0( )         PORTD &= ~( 1 << led )
#define  led_1( )         PORTD |=  ( 1 << led )
#define  Relay        PA7
#define  Relay_0( )         PORTA &= ~( 1 << Relay )
#define  Relay_1( )         PORTA |=  ( 1 << Relay )
#define  pump        PB5
#define  pump_1( )        PORTB |=  ( 1 << pump )
#define  pump_0( )        PORTB &= ~( 1 << pump )
unsigned char stemp , led_num ;
unsigned int int0_num ;
//============================= main ===============================
  int main ( void )
{
        DDRD |= ( 1 << led ) ;
        DDRA |= ( 1 << Relay ) ;
        DDRB |= ( 1 << pump ) ;
        asm ("sei") ;       // 全局中断使能
        MCUCR |= 0x02 ;                // INTO的下降沿产生一个中断
        GICR |= 0x40 ;                // INTO中断使能
        while ( 1 )
    {
                if ( int0_num == 100 )        // 延时到 1 秒
                {
                        pump_1( ) ;                        // 打开水泵
                }
                else
                if ( int0_num == 200 )        // 延时到 2 秒
                {
                        Relay_1( ) ;                // 打开继电器
                }
                else
                if ( int0_num == 300 )        // 延时到 3 秒
                {
                        Relay_0( ) ;                // 关闭继电器
                }
                else
                if ( int0_num == 500 )        // 延时到 5 秒
                {
                        pump_0( ) ;                        // 关闭水泵
                }
                else
                if ( int0_num == 200 )        // 延时到 6 秒
                {
                        Relay_1( ) ;                // 打开继电器
                }
                else
                if ( int0_num == 300 )        // 延时到 7 秒
                {
                        Relay_0( ) ;                // 关闭继电器
                }
                else
                if ( int0_num == 1000 )        // 延时到 10 秒
                {
                        int0_num = 0 ;
                }
    }
}
//=======================================================================
// ------------- 外中断 INT0 ------------
ISR(INT0_vect)
{
        int0_num ++ ;
        led_num ++ ;
        if ( led_num == 50 )
        {
                led_1( ) ;
        }
        else
        if ( led_num == 100 )
        {
                led_num = 0 ;
                led_0( )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管你是否解决,我自己的实验都是要做的,既然你已经解决,我就不试51了,只试我的AVR单片机,经过 ...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G:
我用继电器驱动气泵为啥会吸合一下子就跳开啊

网友H:
问题可能与泵电机和继电器的接线有关。 你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