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能调用h文件该怎么解决

楼主:
程序全部写完了,但是h文件不能调用。

网友A(2020-04-22):
头文件(.h):
在写头文件时需要注意,在开头和结尾处必须按照如下样式加上预编译语句(如下):
#ifndef CIRCLE_H
#define CIRCLE_H

//你的代码写在这里

#endif

至于CIRCLE_H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无所谓的,你叫什么都行,只要符合规范都行。

.c文件开头必须#include一下实现的头文件,以及要用到的头文件。那么当你需要用到自己写的头文件中的类时,只需要#include进来就行了(如下):

#include "Circl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