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编指令的问题

楼主(2020-04-22):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50H
MAIN: MOV 30H,#89H
  MOV 31H,#0ABH
  MOV 40H,#0CDH
  MOV 41H,#0EFH
  MOV A,31H
  CLR C
  ADD A,41H
  MOV 41H,A
  MOV A,30H
  ADDC A,40H
  MOV 40H,A
  MOV 0,C
  SJMP $
  END
我想问下 MOV 0,C 指令的含义是什么啊,C放在那个存贮区的什么位置啊。
感觉汇编好难啊,关于RAM ROM和特殊功能寄存器需要背下来吗

网友A:
明明是你的指令错了,还要问是什么意思,估计没人能告诉你含义

网友B:
将进位标志位放到位寻址的0地址,也就是20H.0那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你的指令错了,还要问是什么意思,估计没人能告诉你含义

???????

网友C:
就是把c寄存器的内容给了0啊。不过你确定是0?没这个编码方式吧,书上有八九种。

网友D:
没有这一种吧?前面应该是寄存器吧。书上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对着看一下

网友E:
汇编不难,汇编只是太麻烦而已
你只是知道8051的内部256个字节怎么使用就可以,其它不用去完全背下来的,你也背不下来,编程的时候是要一边看着数据手册一边写代码的
MOV 0,C是把C标志位传送到可位寻址的00H,你说0或者0H都一样,就是地址0的意思
这个0在KEIL编译下是地址的意思,可以是一个位地址,也可以是一个字节地址,区分是逗号右边的操作对象决定的,右是位,那么0就是位
右边是字节数据,那0就是地址为0的一个字节的地址
8051规定了20H到2FH是可以位寻址的,位的地址是从00H开始的
00H等于20H的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