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电路 对掉一下单片机I/O口不能用了

楼主:
当然程序里对应的IO口程序我也改了   同样不行
是不是P0口需要别的操作

网友A(2020-04-22):
P0口要上拉,内部是开漏。

网友B:
P0口一般需要加上拉电阻,没其他特殊的。如果只求仿真通过,网上荡一个或买成品。

网友C:
P0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D:
楼上所有的人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需要为P0端口上的每条线添加一个上拉电阻。 电阻范围为1k至4.7k。

网友E:
收到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