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LED灯和音乐无法同时进行的问题

楼主(2020-04-22):
这里小白
想问一下为什么代码写完后发现led跑马灯和音乐没办法同时进行?
led灯用的是延时函数
音乐用的是T0中断
然后矩阵键盘控制
但是都只有其中一个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在站找个成品的程序抄一下体会就好

网友B:
因为单片机不能同时运行。

网友C:
51单片机程序是顺序执行,执行中断程序结束后才能返回主程序,你可以把跑马灯放在中断里面

网友D:
没有使用实时系统所以单片机执行有先后时间间隔,可以考虑把灯发在中断执行,点灯快

网友E:
借楼,问下我让小车行走固定路线和音乐同时播放应该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