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蜂鸣器只能用P1.5才有反应

楼主(2020-04-22):
(图片)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路问题,你可以看看原理图

网友B:
如果是成品的试验板,可能是固定接在这个口;如果是自己DIY的就是程序里固定在这个口。

网友C:
蜂鸣器想接哪里就接哪里,程序里面对应定义改一下就好了。接P0口要带上拉电阻

网友D:
程序写的是P1.5口,外部只能接P1.5才行,如果要改接到其他端口,程序也要改为相应的端口。

网友E:
你是在用单片机开发板吗?如果是开发板学习板的话你要看一看电路,应该是蜂鸣器接的那个引脚。如果是最小系统和模块自己玩的话那就是程序写错了哦。

网友F:
是IO驱动电流不够吧?换一个口如果还是这样可能是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G:
我知道的有普中科技单片机开发板;郭天祥单片机开发板等市面上的单片机开发板
都相对固定为P1.5脚控制蜂鸣器,所以你的单片机蜂鸣器只能用P1.5才有反应。
如果想改变,可以用跳线来实现,只是采用P0口控制蜂鸣器时要带上拉电阻。
如果是自己制作的单片机最小系统,任何P口都可以实现,看你想用哪个P口就写相应的程序来实现。

网友H:
用于哪个端口控制蜂鸣器由代码决定,该代码设置了正确驱动蜂鸣器的条件。 更改代码以使其与蜂鸣器使用的端口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