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智能风扇设计 程序有问题

楼主:
按键不能工作,数码管不亮。
设计要求是按键控制预设温度,但在仿真里面无法控制。数码管应该显示环境温度和预设温度,也无法显示。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1^7; //温度传感器接口
sbit key1=P1^3;
sbit key2=P1^4;
sbit dianji=P3^1; //电机控制端口
float ff;
unit y3;
uchar shi,ge,xiaoshu,sheding=20,gaonum,dinum;
uchar code dispcode[]={//段码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l[]={//带小数点的段码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0x87,
0xff,0xef};
uchar dispbitcode[]={//位选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pbuf[8]={0,0,0,0,0,0,0,0};
void Delay(unit num)//延时函数
{
while(--num);
}
void digitalshow(uchar a4,uchar a3,uchar a2,uchar a1,uchar a0)
{
dispbuf[0]=a0;
dispbuf[1]=a1;
dispbuf[2]=a2;
dispbuf[3]=a3;
dispbuf[4]=a4;

P2=0xff;
P0=dispcode[dispbuf[0]];
P2=dispbitcode[5];
Delay(1);

P2=0xff;
P0=dispcode[dispuf[1]];
P2=dispbitcode[4];
Delay(1);

P2=0xff;
P0=dispcode[dispuf[2]];
P2=dispbitcode[2];
Delay(1);

P2=0xff;
P0=dispcode[dispuf[3]];
P2=dispbitcode[1];
Delay(1);

P2=0xff;
P0=dispcode[dispuf[4]];
P2=dispbitcode[0];
Delay(1);
}
void dmsec(unit count)
{

     unit i;  //1ms延时
     while(count--)
     {
         for(i=0;i<125;i++){}
     }
}
void tmrese(void)
{
    DQ=0;
    Delay(90);//精确延时 大于480us
    DQ=1;
    Delay(4); //90,4可以小范围变化
}
void tmpre(void)
{
    while(DQ);
    while(~DQ);
    Delay(4);
}
bit tmrbit(void)
{
    unit i;
    bit dat;
    DQ=0;
    i++;  //i++;大概1us
    DQ=1;
    i++;
    i++;
    dat=DQ;
    Delay(8);
    return(dat);
}

uchar tmrbyte(void)//读一个比特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r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mwbyte(uchar dat)//写一个比特
{
    uni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从低位开始
          if(testb)//write 1
          {
              DQ=0;//先拉低
              i++;
              i++;//>1us
              DQ=1;
              Delay(4);
          }
else//write 0
        {
              DQ=0;
              Delay(4);
              DQ=1;
              i++;
              i++;//再拉高
        }
     }
}
void tmstart(void)//ds1820开始转换
{
          dmsec(1);
    tmrese();
    tmpre();
    dmsec(1);
        tmwbyte(0xcc);//skip rom
    tmwbyte(0x44);//转换
}
    uchar tmrtemp(void)//读取温度
        {
    uchar a,b;
    tmreset();
    tmpre();
    dmsec(1);
    tmwbyte(0xcc);//skip rom
    tmwbyte(0xbe);//转换
    a=tmrbyte();//LSB低8位
    b=tmrbyte();//MSB高8位
    y3=b;
    y3<<=8;
    y3=y3|a;
    ff=y3*0.0625;
    y3=ff*10+0.5;
    return(y3);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1==0)
{
           dmsec(5);
           if(key1==0)
           {
             sheding++;
              if(sheding==100)
              sheding=20;
           }
       while(!key1);
}
else if(key2==0)
{
    dmsec(5);
    if(key2==0)
    {
        sheding--;
       if(sheding==0)
       sheding=20;
    }
while (!key2);
}
}
void deal(unit tmp)//温度处理
{
if(tmp<=sheidng)
{
gaonum=0;
dinum=4;
}
else if((tmp>sheding)&&(tmp<=(sheding+5)))
{
gaonum=1;
dinum=3;
}
else if((tmp>(sheding+5))&&(tmp<=(sheding+10)))
{
gaonum=2;
dinum=2;
}
else if((()tmp>(sheding+10))&&(tmp<=(sheding+15)))
{
gaonum=3;
dinum=1;
}
else
{
gaonum=4;
dinum=0;
}
}
void dianjik()//电机控制
{
uchar q,i;
for(q=0;q<dinum;q++)
{
dianji=0;
digitalshow(shi,ge,xiaoshu,sheding/10,sheding%10);
for(i=255;i>0;i--)
{
digitalshow(shi,ge,xiaoshu,sheding/10,sheding%10);
}
}
for(q=0;q<gaonum;q++)
{
dianji=1;
digitalsow(shi,ge,xiaoshu,sheidng/10,sheding&10);
for(i=255;i>0;i--)
{
digitalshow(shi,ge,xiaoshu,sheding/10,sheding&10);
}
}
}
void main(void)
{
unit last;
dianji=0;
tmstart();
dmsec(450);//初始化ds18b20
{
tmstar();//ds1820开始转换
dmsec(2);
last=tmrtemp()+256;//读取温度
shi=last/100;
ge=(last%100)/10
xiaoshu=(last%100)%10;
kayscan();
dmsec(2);
deal(last/10);
dianji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