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MicroWin 安装文件,亲测有效,适配WIN7 WIN10

楼主(2020-04-22):
记得给楼主点个赞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moguSI8n52MV5-af8PRKA

提取码:arba

楼主:
电脑开机每次都会弹出assertion

可以在运行窗口中输入“services.msc ”命令,并按确定或回车键,在右侧服务列表中找到“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 ”和“S7TraceserviceX ”这两个服务选项并分别打开服务属性设置窗口,将该服务启动类型改为“手动”或“禁止”状态,并点击确定保存当前设置,重启电脑即可。

网友A(2021-01-18):
仿真软件有点问题,文件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