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501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制作区域控灯,如何检测静态不动的人?

楼主(2020-04-22):
有没有哪位前辈利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做过感应区域控灯的?

我想找一下思路

简单来说就是         感应到人来,LED点亮,
                              人离开,LED熄灭,
                             如果人在感应范围内静止,LED也会持续点亮,

目前热释电传感器只能检测到人的动态,不能感应到静态,想找一个思路  解决这个问题  不管是改电路还是程序里都可以

拜托各位前辈好友了   谢谢!

网友A:
普通的人体红外感应头采用的是双窗口差分法检测运动的人体,一般是不能用来检测静态人体的。 除非改它的硬件。

网友B:
热释电是感应红外的

网友C:
单凭这一个传感器没有办法检测静止不动的人,这个传感器的结构就使它只能检测移动的人或者动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在舵机上,让它一直不停的左右摆动,这样,只要屋里有人,它就一直有输出。

网友D:
除了使用PIR传感器外,还需要使用其他传感器来检测热场,例如微波传感器。

网友E(2022-04-21):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款人体红外感应器的测试距离,能够在1米以内吗

网友F: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是探测移动的人的,不是探测有没有人的。
1米以内人走过就会触发信号。

网友G:
前面加个挡片,用电机旋转挡片一挡一开转动。

网友H:
这传感器不行,我当时也做过感应静态的,后来换了模块,用非接触式热电堆感应,不过精度也不算很高,总之一句话,得加钱

网友H:
好像也不能这么说,毕竟我当时做的对场景要求比较高,你这个把灵敏度调节到最大,然后检测IO口状态就行,不是很推荐用中断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单凭这一个传感器没有办法检测静止不动的人,这个传感器的结构就使它只能检测移动的人或者动物。最简单的办 ...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他不动你自己动就可以了,这样还是有相对运动

网友J:
市场上有种存在感应,说可以通过感应人的呼吸或心跳来判断是否有人,但价格太贵了,没试过效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款人体红外感应器的测试距离,能够在1米以内吗

取决于前面那块白塑料片——菲涅尔透镜的特性,有只检测1米以内的宽范围透镜,也有能检测到30米的窄范围透镜。具体要咨询厂家。

网友L:
在热释电传感器电源线上串接一个开关模块,用单片机控制开关模块,间歇的给传感器供电,如果此方案可行,请给我回个信息,18639498719,我在外地隔离,啥事也干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在热释电传感器电源线上串接一个开关模块,用单片机控制开关模块,间歇的给传感器供电,如果此方案可行,请 ...

不太妥!供电后要用一段不短的预热时间。。

网友N:
我上某一个宝查了,还真有静止/微动感应开关。有的是毫米波雷达,有的就是红外感应不知什么原理谁懂解释一下。

网友O:
建议楼主加个超声波模块,某一个宝上介绍可以检测5,6米,不知道是否真实。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在热释电传感器电源线上串接一个开关模块,用单片机控制开关模块,间歇的给传感器供电,如果此方案可行,请 ...

应该不行,加电有一个较长的初始化时间

网友Q(2022-06-22):
引用 网友J:
市场上有种存在感应,说可以通过感应人的呼吸或心跳来判断是否有人,但价格太贵了,没试过效果

不好使呀不好使

网友R:
第一次进入时检测到感应信号,等离开时检测到感应信号熄灯, 如果没有检测到离开的感应信号,灯就一直开着。

网友S(2022-09-03):
有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当点亮灯时,即刻用IO关断热释电模块电源,此时灯亮被延时程序保持。然后就打开热释电电源,虽然人体不移动,相当于是重新上电感应人体,应该可行。可行的话,就进入循环,那么这个持续亮灯(人体感应区内不移动)就相当于实现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R:
第一次进入时检测到感应信号,等离开时检测到感应信号熄灯, 如果没有检测到离开的感应信号,灯就一直开着 ...

热释电只能监测又没有人移动,检测是否离开根本做不到。

网友T:
转动检测头就相当于人体在活动。

网友D:
PIR 传感器无法检测到静止的人体。 但是通过旋转改变红外源可以检测静态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