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T24C02存放两组密码,修改其中一组,另一组就用不了

楼主:
对AT24C02初始化里面存放的两组数据(6位密码)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修改其中一组密码后,另一组密码就用不了了,两组存放和读取的数据地址都是一一对应的,为什么改了一组后,另一组就用不了呢,是存放地址有问题吗

网友A(2020-04-22):
地址不重叠就好,要看你修改密码和判断密码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我试过有新发现,修改一个密码后要重启,重启后在修改另一个密码就不会有影响,是不是密码修改后指针没回到主程序呀?接着修改就会出错

网友B:
这个BUG终于找出来了,现在修改密码后不用重启都不会出错了,多组密码写入24C02要直接写入某个地址,不要用数组和重定义的字母for循环的方式写,不知道大家有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