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位数码管程序问题

楼主(2020-04-22):
51 P0口接四位七段共阴数码管,程序里数码管显示数字后到下一个数码管,不加P0=0x00的话前一个数码管无法常亮并且都显示不正常,我查了很多资料都说这句只是消隐  但为啥还有关常亮这个?

网友A:
你这程序也不对啊,应该是一行位,一行段,消隐的话直接单片机输出是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也不对啊,应该是一行位,一行段,消隐的话直接单片机输出是无所谓的

是一行位 一行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也不对啊,应该是一行位,一行段,消隐的话直接单片机输出是无所谓的

是一行位,一行段  截图没截完。P0=0x00理论上是没什么用的,可我删了就会导致显示不全。

网友B:
先不讨论程序结构问题 ,你就5us的延时就受不了,人眼分辨力是20hz ,高了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不讨论程序结构问题 ,你就5us的延时就受不了,人眼分辨力是20hz ,高了看不出来

没错,必须先把这个时间延长了再说

网友A:
第一步,送1段码,第二步开1位显,延时     第三步关1位显,第四步送2段码,第五步开2位显  延时,

最好是定时器中断做循环,不占用CPU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