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式人体电阻感应开关电路求解

楼主:
图是我按板上画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是一个小振动按摩头,通用人体感应实现开关,接触人体导通的时候电机能振动。
两个三极管只能过0.1A ,我加了一个0.3A的发热片。,把9014烧坏了
我想要个总电流0.4A的电路,应该怎么改

1

1

网友A(2020-04-22):
我想变个形式你就明白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变个形式你就明白了吧。。

很好啊,我刚学,画不了那么好,感谢你啊

网友C:
改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机,电机的电流大小就不会烧三极管了。看图上9014烧坏和电机没关系,查一下r2,r3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D:
请告诉我们你在电路中放置加热器的位置; 9014的损坏与电动机无关。 电机由MOSFET Si2300驱动。 Si2300可以承载至少3A的电流,这对于40mA的电动机来说是超大的,你可以考虑用额定电流较小的Si2300代替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变个形式你就明白了吧。。

我这个图,IB电流不是只用减去0.7V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减0.3V 百度好一晚都没有说清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变个形式你就明白了吧。。

刚才忘记上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告诉我们你在电路中放置加热器的位置; 9014的损坏与电动机无关。 电机由MOSFET Si2300驱动。 Si2300可以 ...

刚开始的时候在电机上并了一个3V 发热片,100mA,感觉不热,再并接多一个。那就是200mA,然后就把三极管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机,电机的电流大小就不会烧三极管了。看图上9014烧坏和电机没关系,查 ...

空间非常小,没办法使用继电器,一个手指的空间。谢谢

网友A:
如果三极管是硅管,在静态分析中Ib=(Vin-0.7)/Rb。在交流小信号放大的情况下,ib还要考虑be等效电阻Rbe,这个电阻是不能被忽略的。
如果三极管是锗管,静态Ib=(Vin-0.3)/Rb。

网友E:
从电路图看,9014的损坏与电动机无关。与你并的加热器也无关,唯一可能的是人体感应电阻太小了,可能是短路了才造成9014烧毁,将电阻R3改接9014的E脚和地,原R3处用导线直连。这样就可以保护9014了,就算人体感应电阻变为0也不会烧9014.

网友B:
感谢大家,这是我重新画的,照片是我现在做的东西,以前是用两个1.5VLR44串联成3V 现用改用一个电池3V 800HmA ,原S9014 S9015 查了相关资料,只能过0.1A。现在发热片和电池加起有0.2A,正准备把两个三极管换掉。

1

1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电路图看,9014的损坏与电动机无关。与你并的加热器也无关,唯一可能的是人体感应电阻太小了,可能是短路 ...

好的,我基础不好,谢谢你

网友B:
感谢大家,这是我重新画的,照片是我现在做的东西,以前是用两个1.5VLR44串联成3V 现用改用一个电池3V 800HmA 。三级管已换了,再次测试。

数码管比较大小用

数码管比较大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