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双通道显示程序

楼主(2020-04-22):
AD双通道

#ifndef __ADC7705_H__
#define        __ADC7705_H__

sbit AdDrdy= P1^2;
sbit AdDin = P1^5;
sbit AdDout= P1^6;
sbit AdClk = P1^7;
unsigned int data4,data7;
float data2,data6,data3,data5;

//通讯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WR_Communic_REG     0x00   //选中写通信寄存器
#define     WR_SETUP_REG        0x10   //选中写设置寄存器
#define     RD_SETUP_REG        0x18   //选中设置寄存器
#define     WR_CLOCK_REG        0x20   //选中写时钟寄存器
#define     RD_DATA_REG1        0x38   //选中数据寄存器读 通道1
#define     RD_DATA_REG2        0x39   //选中数据寄存器读 通道2
#define     WR_OFFSET_REG       0x60   //选中写offset寄存器
#define     RD_OFFSET_REG       0x68   //选中读offset寄存器
#define     WR_FULL_REG         0x70   //选中写full scale寄存器
#define     RD_FULL_REG         0x78   //选中读full scale寄存器

void delay(uint x)            //延时Xms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以下是16位A/D7705驱动程序///////////////
void WriteByte7705(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a;
        AdClk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for (a=0; a<8; a++)
        {
                AdClk=0;
                if(x & 0x80)
                        AdDin=1;
                else
                        AdDin=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lk=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x<<=1;
        }
        AdDin=1;
}

void InitADC7705()
{
    int t;
        AdClk=1;
    AdDin=1;

        for(t=0;t<40;t++)
        {
                AdClk=0;
                _nop_();
                _nop_();
                AdClk=1;
                _nop_();
                _nop_();
        }
        delay(10);
        WriteByte7705(0x20);
        WriteByte7705(0x0c);
        WriteByte7705(0x10);
        WriteByte7705(0x44);
        delay(10);
        /*while (AdDrdy);
        delay(10);
        WriteByte7705(0x10);
        WriteByte7705(0x80);
        while (AdDrdy);
        delay(10);*/
        WriteByte7705(0x11);
        WriteByte7705(0x44);
        /*while (AdDrdy);
        delay(10);
        WriteByte7705(0x11);
        WriteByte7705(0x80);
        while (AdDrdy); */
        delay(10);
}

void InitADC7705CH2()
{
    int t;
        AdClk=1;
    AdDin=1;
        for(t=0;t<40;t++)
        {
                AdClk=0;
                _nop_();
                _nop_();
                AdClk=1;
                _nop_();
                _nop_();
        }
        delay(10);
        WriteByte7705(0x21);
    WriteByte7705(0x0c);

}

unsigned int  Read_16Byte7705ch1()
{
        unsigned int read16bit ;
    unsigned char i;
        WriteByte7705(0x10);
  WriteByte7705(0x44);
        delay(10);
        WriteByte7705(0x38) ;    // 设置读当前通道数据,通道1 如果是通道2,改成WriteByte7705(0x39)
        delay(2);
        while (AdDrdy) ;             //等待数据准备好
        AdClk= 1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ad16bit=0x0000;
        for (i = 0 ;i < 16 ;i++ )
        {
                read16bit <<= 1;
        AdClk=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AdDout)
        {
            read16bit++;
        }
        AdClk=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return (read16bit);
}
//unsigned int  Read_16Byte7705ch2()
//{
//        unsigned int read16bit ;
//    unsigned char i;
//        WriteByte7705(0x39) ;    // 设置读当前通道数据,通道1 如果是通道2,改成WriteByte7705(0x39)
//        delay(2);
//        while (AdDrdy) ; \            //等待数据准备好
//        AdClk= 1 ;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read16bit=0x0000;
//        for (i = 0 ;i < 16 ;i++ )
//        {
//                read16bit <<= 1;
//        AdClk= 0;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AdDout)
//        {
//            read16bit++;
//        }
//        AdClk= 1;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return (read16bit);
//}

//将AD7705独处的数字量转化为电压,扩大1000倍
unsigned int digital_to_voltagech1(float word1)
{
        //unsigned int data3;
        //float data2;
        if(word1>65535)
                word1=65535;
        if(word1<0)
                word1=0;
        data2=word1*1.0/65535;
        data3=data2*5000;
        data4=data2*12125;
        return (data3);
}

unsigned int  Read_16Byte7705ch2()
{
        unsigned int read16bitCH2 ;
    unsigned char i;
        WriteByte7705(0x11);
        WriteByte7705(0x44);
  delay(10);
        WriteByte7705(0x39) ;    // 设置读当前通道数据,通道1 如果是通道2,改成WriteByte7705(0x39)
        delay(2);
        while (AdDrdy) ;             //等待数据准备好
        AdClk= 1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ad16bitCH2=0x0000;
        for (i = 0 ;i < 16 ;i++ )
        {
                read16bitCH2 <<= 1;
        AdClk=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AdDout)
        {
            read16bitCH2++;
        }
        AdClk=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return (read16bitCH2);
}

unsigned int digital_to_voltagech2(float word2)
{
        //unsigned int data3;
        //float data2;
        if(word2>65535)
                word2=65535;
        if(word2<0)
                word2=0;
        data5=word2*1.0/65535;
        data6=data5*5000;
        data7=data5*12125;
        return (data6);
}

///////////////以上是16位A/D7705驱动程序///////////////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