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舵机控制

楼主(2020-04-22):
#include "reg52.h"
sbit PWM=P1^1;//定义引脚为p2^7口

int time,a;   //定义两个变量
void delay(int z)//延时函数
{
        int j,i;
        for(i=0;i<z;i++)
        for(j=110;j>0;j--);
}

void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选定工作方式
        EA=1;      //总中断开启
        ET0=1;    //定时器中断开启
TH0=(65536-1000)/256;    //定时器赋初值
TL0=(65536-1000)%256;

        TR0=1;          //开启定时器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0.1ms为一次溢出
TL0=(65536-100)%256;

        time++;

        if(time>=200)  //设定周期为20ms
          time=0;
        if(time<=a)   //占空比,可改
          PWM=1;
        else PWM=0;

}

void main()
{
        Time_Init();
        delay(50);
while(1)
{
        a=10;    //实现舵机相对正转
        delay(2000);
        a=15;      //实现舵机相对反转
        delay(2000);
}

}

网友A(2020-06-25):
大佬,这是转45°的吗,我要实现90°应该怎么改

网友B(2020-11-02):
舵机的引脚不是p1.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