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类库 AES128算法加解密十六进制

楼主(2020-04-22):
AES128加解码算法

一、功能
    输入16进制明文/密文字符串,与字符串秘钥,输出密文/明文16进制字符串或者数组;

二、传参举例
密文/明文:
String str  =  "99 10 0D 15 0B 95 01 6B 6E 4B 0F E3 45 AD 65 D4",
秘       钥:
String key = "0123456789abcdef";

三、调用接口
public String AES_EncryStr(String stateStr,String keyStr); //加密输出字符串
public String AES_DecryptStr(String stateStr,String keyStr);//解密输出字符串
public int[][] AES_Encry(String stateStr,String keyStr);     //加密输出数组
public int[][] AES_Decrypt(String stateStr,String keyStr);    //解密输出数组

四、AES加密算法主要步骤
轮密钥加:AddRoundKey
字节替代:SubBytes
行移位:ShiftRows
列混合:MixColumns

class AES_Lib{
   /*************************************************************
    * 函  数 : 加密输出字符串
    * 参  数 :stateStr :明文
                           keyStr   : 秘钥
        * 返回值 :密文字符串
    *************************************************************/
        public String AES_EncryStr(String stateStr,String keyStr){
                int[][] output= new int[4][4];
                String outStr="";
          output=AES_Encry(stateStr,keyStr);
         for(int i=0;i<4;i++){
                 for(int j=0;j<4;j++){
                         String str =Integer.toHexString(output[i][j]);
                        if(str.length()==1){
                                str="0"+str;
                        }
                         outStr=outStr+str;
                 }
         }
                return outStr;
        }
        /*************************************************************
    * 函  数 : 解密输出字符串
    * 参  数 :stateStr :密文
                           keyStr   : 秘钥
        * 返回值 :明文字符串
    *************************************************************/
        public String AES_DecryptStr(String stateStr,String keyStr){//
                int[][] output= new int[4][4];
                String outStr="";
          output=AES_Decrypt(stateStr,keyStr);
         for(int i=0;i<4;i++){
                 for(int j=0;j<4;j++){
                         String str =Integer.toHexString(output[i][j]);
                        if(str.length()==1){
                                str="0"+str;
                        }
                         outStr=outStr+str;
                 }
         }
                return outStr;
        }
   /*************************************************************
    * 函  数 : 解密输出明文数组
    * 参  数 :stateStr :密文
                           keyStr   : 秘钥
        * 返回值 :明文数组
    *************************************************************/
        public int[][] AES_Decrypt(String stateStr,String keyStr){//解密
        Boolean Encry = false;
        int[][][] w = new int[11][4][4];
        // 1.密码扩展
        int[][] key = new int[4][4];
        key=StrToHex(keyStr);//字符转16进制数组
        keyExpansion(key, w);

        int[][] temp = new int[4][4];
        int[][] state =new int[4][4];
        state=StrHexToHex(stateStr);
        keyTemp(10, w, temp);
        AddRoundKey(state, temp, Encry);

        for (int i = 9; i > 0; i--) {
            ShiftRows(state, Encry);
            SubBytes(state, Encry);
            keyTemp(i, w, temp);
            AddRoundKey(state, temp, Encry);
            MixColoumns(state, Encry);
        }
        ShiftRows(state, Encry);
        SubBytes(state, Encry);
        keyTemp(0, w, temp);
        AddRoundKey(state, temp, Encry);
        return state;
    }
   /*************************************************************
    * 函  数 : 加密输出密文数组
    * 参  数 :stateStr :明文
                           keyStr   : 秘钥
        * 返回值 :密文数组
    *************************************************************/
        public int[][] AES_Encry(String stateStr,String keyStr) {//加密
                int[][] outData =new int[4][4];
                 Boolean Encry = true;
         int[][][] w = new int[11][4][4];
         // 1.密码扩展
         int[][] key = new int[4][4];
         key=StrToHex(keyStr);//字符转16进制数组
         keyExpansion(key, w);//秘钥扩展

         //开始轮秘钥第0轮;
         int[][] temp = new int[4][4];
         int[][] state =new int[4][4];
           state=StrHexToHex(stateStr);
         keyTemp(0, w, temp);
         AddRoundKey(state, temp, Encry);

         for (int i = 1; i < 10; i++)
         {
             SubBytes(state, Encry);
             //Console.WriteLine("第" + i + "轮字节替换");
             //HexShow(state);
             //Console.WriteLine("-------------------");
             ShiftRows(state, Encry);
             //Console.WriteLine("第" + i + "轮行移位");
             //HexShow(state);
             //Console.WriteLine("-------------------");

             MixColoumns(state, Encry);
             //Console.WriteLine("第" + i + "列混淆");
             //HexShow(state);
             //Console.WriteLine("-------------------");
             keyTemp(i, w, temp);
             AddRoundKey(state, temp, Encry);
             //Console.WriteLine("第" + i + "轮加秘钥");
             //HexShow(state);
            // Console.WriteLine("-------------------");
         }
         SubBytes(state, Encry);
         ShiftRows(state, Encry);
         //MixColoumns(state, true);
         keyTemp(10, w, temp);
         AddRoundKey(state, temp, Encry);

         return state;

                //outData=StrToHex(key);
                //return outData;

        }
        /*************************************************************
    *
        * 秘密盒子S_Box
        *
    *************************************************************/
        private static int[][] S_BOX={// populate the Sbox matrix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 { 0x63, 0x7c, 0x77, 0x7b, 0xf2, 0x6b, 0x6f, 0xc5, 0x30, 0x01, 0x67, 0x2b, 0xfe, 0xd7, 0xab, 0x76},
                  /*1*/  {0xca, 0x82, 0xc9, 0x7d, 0xfa, 0x59, 0x47, 0xf0, 0xad, 0xd4, 0xa2, 0xaf, 0x9c, 0xa4, 0x72, 0xc0},
                  /*2*/  {0xb7, 0xfd, 0x93, 0x26, 0x36, 0x3f, 0xf7, 0xcc, 0x34, 0xa5, 0xe5, 0xf1, 0x71, 0xd8, 0x31, 0x15},
                  /*3*/  {0x04, 0xc7, 0x23, 0xc3, 0x18, 0x96, 0x05, 0x9a, 0x07, 0x12, 0x80, 0xe2, 0xeb, 0x27, 0xb2, 0x75},
                  /*4*/  {0x09, 0x83, 0x2c, 0x1a, 0x1b, 0x6e, 0x5a, 0xa0, 0x52, 0x3b, 0xd6, 0xb3, 0x29, 0xe3, 0x2f, 0x84},
              /*5*/  {0x53, 0xd1, 0x00, 0xed, 0x20, 0xfc, 0xb1, 0x5b, 0x6a, 0xcb, 0xbe, 0x39, 0x4a, 0x4c, 0x58, 0xcf},
                  /*6*/  {0xd0, 0xef, 0xaa, 0xfb, 0x43, 0x4d, 0x33, 0x85, 0x45, 0xf9, 0x02, 0x7f, 0x50, 0x3c, 0x9f, 0xa8},
              /*7*/  {0x51, 0xa3, 0x40, 0x8f, 0x92, 0x9d, 0x38, 0xf5, 0xbc, 0xb6, 0xda, 0x21, 0x10, 0xff, 0xf3, 0xd2},
              /*8*/  {0xcd, 0x0c, 0x13, 0xec, 0x5f, 0x97, 0x44, 0x17, 0xc4, 0xa7, 0x7e, 0x3d, 0x64, 0x5d, 0x19, 0x73},
                  /*9*/  {0x60, 0x81, 0x4f, 0xdc, 0x22, 0x2a, 0x90, 0x88, 0x46, 0xee, 0xb8, 0x14, 0xde, 0x5e, 0x0b, 0xdb},
                  /*a*/  {0xe0, 0x32, 0x3a, 0x0a, 0x49, 0x06, 0x24, 0x5c, 0xc2, 0xd3, 0xac, 0x62, 0x91, 0x95, 0xe4, 0x79},
                  /*b*/  {0xe7, 0xc8, 0x37, 0x6d, 0x8d, 0xd5, 0x4e, 0xa9, 0x6c, 0x56, 0xf4, 0xea, 0x65, 0x7a, 0xae, 0x08},
                  /*c*/  {0xba, 0x78, 0x25, 0x2e, 0x1c, 0xa6, 0xb4, 0xc6, 0xe8, 0xdd, 0x74, 0x1f, 0x4b, 0xbd, 0x8b, 0x8a},
                  /*d*/  {0x70, 0x3e, 0xb5, 0x66, 0x48, 0x03, 0xf6, 0x0e, 0x61, 0x35, 0x57, 0xb9, 0x86, 0xc1, 0x1d, 0x9e},
                  /*e*/  {0xe1, 0xf8, 0x98, 0x11, 0x69, 0xd9, 0x8e, 0x94, 0x9b, 0x1e, 0x87, 0xe9, 0xce, 0x55, 0x28, 0xdf},
              /*f*/  {0x8c, 0xa1, 0x89, 0x0d, 0xbf, 0xe6, 0x42, 0x68, 0x41, 0x99, 0x2d, 0x0f, 0xb0, 0x54, 0xbb, 0x16} };
        /*************************************************************
    *
        * 逆向秘密盒子INVERSE_S_Box
        *
    *************************************************************/
        private static int[][] INVERSE_S_BOX = {  // populate the iSbox matrix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  {0x52, 0x09, 0x6a, 0xd5, 0x30, 0x36, 0xa5, 0x38, 0xbf, 0x40, 0xa3, 0x9e, 0x81, 0xf3, 0xd7, 0xfb},
            /*1*/  {0x7c, 0xe3, 0x39, 0x82, 0x9b, 0x2f, 0xff, 0x87, 0x34, 0x8e, 0x43, 0x44, 0xc4, 0xde, 0xe9, 0xcb},
            /*2*/  {0x54, 0x7b, 0x94, 0x32, 0xa6, 0xc2, 0x23, 0x3d, 0xee, 0x4c, 0x95, 0x0b, 0x42, 0xfa, 0xc3, 0x4e},
            /*3*/  {0x08, 0x2e, 0xa1, 0x66, 0x28, 0xd9, 0x24, 0xb2, 0x76, 0x5b, 0xa2, 0x49, 0x6d, 0x8b, 0xd1, 0x25},
            /*4*/  {0x72, 0xf8, 0xf6, 0x64, 0x86, 0x68, 0x98, 0x16, 0xd4, 0xa4, 0x5c, 0xcc, 0x5d, 0x65, 0xb6, 0x92},
            /*5*/  {0x6c, 0x70, 0x48, 0x50, 0xfd, 0xed, 0xb9, 0xda, 0x5e, 0x15, 0x46, 0x57, 0xa7, 0x8d, 0x9d, 0x84},
            /*6*/  {0x90, 0xd8, 0xab, 0x00, 0x8c, 0xbc, 0xd3, 0x0a, 0xf7, 0xe4, 0x58, 0x05, 0xb8, 0xb3, 0x45, 0x06},
            /*7*/  {0xd0, 0x2c, 0x1e, 0x8f, 0xca, 0x3f, 0x0f, 0x02, 0xc1, 0xaf, 0xbd, 0x03, 0x01, 0x13, 0x8a, 0x6b},
            /*8*/  {0x3a, 0x91, 0x11, 0x41, 0x4f, 0x67, 0xdc, 0xea, 0x97, 0xf2, 0xcf, 0xce, 0xf0, 0xb4, 0xe6, 0x73},
            /*9*/  {0x96, 0xac, 0x74, 0x22, 0xe7, 0xad, 0x35, 0x85, 0xe2, 0xf9, 0x37, 0xe8, 0x1c, 0x75, 0xdf, 0x6e},
            /*a*/  {0x47, 0xf1, 0x1a, 0x71, 0x1d, 0x29, 0xc5, 0x89, 0x6f, 0xb7, 0x62, 0x0e, 0xaa, 0x18, 0xbe, 0x1b},
            /*b*/  {0xfc, 0x56, 0x3e, 0x4b, 0xc6, 0xd2, 0x79, 0x20, 0x9a, 0xdb, 0xc0, 0xfe, 0x78, 0xcd, 0x5a, 0xf4},
            /*c*/  {0x1f, 0xdd, 0xa8, 0x33, 0x88, 0x07, 0xc7, 0x31, 0xb1, 0x12, 0x10, 0x59, 0x27, 0x80, 0xec, 0x5f},
            /*d*/  {0x60, 0x51, 0x7f, 0xa9, 0x19, 0xb5, 0x4a, 0x0d, 0x2d, 0xe5, 0x7a, 0x9f, 0x93, 0xc9, 0x9c, 0xef},
            /*e*/  {0xa0, 0xe0, 0x3b, 0x4d, 0xae, 0x2a, 0xf5, 0xb0, 0xc8, 0xeb, 0xbb, 0x3c, 0x83, 0x53, 0x99, 0x61},
            /*f*/ {0x17, 0x2b, 0x04, 0x7e, 0xba, 0x77, 0xd6, 0x26, 0xe1, 0x69, 0x14, 0x63, 0x55, 0x21, 0x0c, 0x7d} };

        /**************************************************************
         * 函  数:字节替换为密码盒
     * 参  数:a为数据的数据
     *         encode:true为加密模式,false为解密模式;
         * 返回值:无
     **************************************************************/
        private static void SubBytes(int[][] a, Boolean encode)
    {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int temp = a[i][j];
                int row = temp / 16;//取密码盒行
                int column = temp % 16;//取密码盒列
                if (encode == true)
                {
                    a[i][j] = S_BOX[row][column];//正向字节替换
                }
                else if (encode == false)
                {
                    a[i][j] = INVERSE_S_BOX[row][ column];//逆向字节替换
                }
            }
        }

    }
        /**************************************************************
         * 函  数:行位移
     * 参  数:a为数据的数据
     *         encode:true为加密模式,false为解密模式;
         * 返回值:无
     **************************************************************/
    private static void ShiftRows(int[][] a, Boolean encode)
    {

            int[][] temp = new int[4][4];
        int[][]   L1 = {{ 0,1,2,3},{ 1,2,3,0},{ 2,3,0,1},{ 3,0,1,2}}; //正向行移位数组
        int[][]   L2 = {{ 0,3,2,1},{ 1,0,3,2},{ 2,1,0,3},{3,2,1,0}};  //逆向行移位数组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temp[i][j] = a[i][j];
            }
        }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if (encode==true)
                {
                            int h=L1[i][j];
                        a[i][j]=temp[h][j];
                }else if(encode==false){
                        int h=L2[i][j];
                          a[i][j]=temp[h][j];
                }
             }
       }
    }
        /**************************************************************
         * 函  数:列混合
     * 参  数:a为数据的数据
     *         encode:true为加密模式,false为解密模式;
         *         encode 为1代表列混淆,为0代表逆向列混淆
         * 返回值:无
     **************************************************************/
    private static void MixColoumns(int[][] a, Boolean encode)
    {

        int[][]    mass = {{0x2,0x3,0x1,0x1},{0x1,0x2,0x3,0x1},{0x1,0x1,0x2,0x3},{0x3,0x1,0x1,0x2}};//正向列混合
        int[][] inverse = {{0xe,0xb,0xd,0x9},{0x9,0xe,0xb,0xd},{0xd,0x9,0xe,0xb},{0xb,0xd,0x9,0xe}};//逆向列混合
        int[][]    temp = new int[4][4];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temp[i][j] = a[i][j];
            }
        }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if (encode == true)
                        {
                a[i][j] = aes_multiple1(mass[j][0], temp[i][0]) ^ aes_multiple1(mass[j][1], temp[i][1]) ^ aes_multiple1(mass[j][2], temp[i][2]) ^ aes_multiple1(mass[j][3], temp[i][3]);

            }
            else if (encode == false) {
                      a[i][j] = aes_multiple1(inverse[j][0], temp[i][0]) ^ aes_multiple1(inverse[j][1], temp[i][1]) ^ aes_multiple1(inverse[j][2], temp[i][2]) ^ aes_multiple1(inverse[j][3], temp[i][3]);
            }

            }
        }

    }
    /*AES乘法
             * */
    private static int aes_multiple1(int le,int b){

            int result = 0;
        if (le == 1)
        {
            result = tby01(b);
        }
        else if (le == 2)
        {
            result = tby02(b);
        }
        else if (le == 3)//(2)+1
        {
            result = tby02(b) ^ tby01(b);
        }
        else if (le == 0x9)//8+1 =(2+(2+(2)))+1
        {

            result = tby02(tby02(tby02(b))) ^ tby01(b);
        }
        else if (le == 0xb)//8+2+1=(2+(2+(2)))+((2)+1)
        {

            result = tby02(tby02(tby02(b))) ^ (tby02(b) ^ tby01(b));
        }
        else if (le == 0xd)//8+4+1=(2+(2+(2)))+((2+(2))+1)
        {
            result = tby02(tby02(tby02(b))) ^ (tby02(tby02(b)) ^ tby01(b));
        }
        else if (le == 0xe)//8+4+2=(2+(2+(2)))+((2+(2))+(2)
        {
            result = tby02(tby02(tby02(b))) ^ tby02(tby02(b)) ^ tby02(b);
        }
            return result;

    }
    private static int tby01(int b) {
        return b;
    }
    private static int tby02(int b)
    {

        int x = b << 1;
        if (b < 0x80)
            return x;
        else
        {
            x = x ^ 0x1b;
            x = x & 0xff;
            return x;
        }

    }
        /**************************************************************
         * 函  数:AES秘钥扩展
     * 参  数:key为秘钥数组
                           w为扩展数组
         * 返回值:无
     **************************************************************/
           //
    private static void keyExpansion(int[][] key, int[][][] w){//AES秘钥扩展
        int[] RC =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0x1b, 0x36 };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w[0][i][j] = key[i][j];
            }
        }
        for (int i = 1; i < 11;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int[] temp = new int[4];
                if (j == 0)
                {
                    temp[0] = w[i - 1 ][3][1];
                    temp[1] = w[i - 1][3][2];
                    temp[2] = w[i - 1][ 3][3];
                    temp[3] = w[i - 1][3][0];
                    for (int k = 0; k < 4; k++)
                    {
                        int m = temp[k];
                        int row = m / 16;
                        int column = m % 16;
                        temp[k] = S_BOX[row][column];
                        if (k == 0)
                        {
                            temp[k] = temp[k] ^ RC[i - 1];
                        }
                    }
                }
                else
                {
                    temp[0] = w[i][j - 1][0];
                    temp[1] = w[i][j - 1][1];
                    temp[2] = w[i][j - 1][2];
                    temp[3] = w[i][j - 1][3];
                }
                for (int l = 0; l < 4; l++)
                {

                    w[i][j][l] = w[i - 1][j][l] ^ temp[l];
                }

            }
        }
    }
        {//AES单路秘钥输出
    private static void keyTemp(int a, int[][][] w, int[][] b)
        int[][] temp = new int[4][4];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b[i][j] = w[a][i][j];
            }
        }
    }
         // 轮密钥加
    private static void AddRoundKey(int[][] a, int[][] b, Boolean c)
    {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a[i][j] = a[i][j] ^ b[i][j];
            }
        }

    }
        //Hex字符转16进制数组;
    static int[][] StrHexToHex(String str) {
            str=str.replace(" ", "");
            int leng = str.length();
        if (leng < 32)
        {
            for (int i = 0; i < 32 - leng; i++)
            {
                str = str + "0";
            }
        }
        else if (leng > 32) {
            str = str.substring(0, 32);
        }
        int[][] hexArr = new int[4][4];
        int k = 0;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String strTemp = str.substring(k,k+2 );
                hexArr[i][j]=Integer.parseInt(strTemp,16);
                k=k+2;
            }
        }
        return hexArr;
    }
        //去除字符串中的空格;
    static int[][] StrToHex(String str){
            str=str.replace(" ","");
        int[][] hexArr = new int[4][4];
        int k = 0;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char tempStr=str.toCharArray()[k];

               int tempNum =(int)tempStr;//Integer.parseInt(tempStr);
                //convert.ToChar(tempStr);
                hexArr[i][j]=tempNum;
                k++;
            }
        }

        return hexAr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