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针oled显示源程序

楼主:
stm32  4针oled显示
芯片:stm32f10x系列
有需要就拿去用。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csb.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8 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
          TIMER3_Init();

          uart_init(115200);

                OLED_ShowCHinese(0,0,0);//汕
                OLED_ShowCHinese(15,0,1);//尾
                OLED_ShowCHinese(30,0,2);//职
                OLED_ShowCHinese(45,0,3);//业
                OLED_ShowCHinese(60,0,4);//技
                OLED_ShowCHinese(75,0,5);//术
                        OLED_ShowCHinese(90,0,6);//学
                OLED_ShowCHinese(105,0,7);//院

                                OLED_ShowCHinese(0,2,8);//机
                OLED_ShowCHinese(15,2,9);//电
                OLED_ShowCHinese(30,2,10);//一
                OLED_ShowCHinese(45,2,11);//体
                OLED_ShowCHinese(60,2,12);//化
                OLED_ShowCHinese(75,2,13);//技
                        OLED_ShowCHinese(90,2,14);//术
                OLED_ShowCHinese(105,2,15);//班

                OLED_ShowString(0,4,"2018348126",16);

                                        OLED_ShowCHinese(0,6,16);//黄
                OLED_ShowCHinese(15,6,17);//绍
                OLED_ShowCHinese(30,6,18);//叶

    while(1)
                {
                          CSB_Init();
                          delay_ms(2000);
//                          OLED_Display();
                }
//                OLED_ShowCHinese(18,30,6);//光
//                OLED_ShowCHinese(18,18,7);//电
//                OLED_ShowCHinese(36,18,8);//信
//                OLED_ShowCHinese(54,18,9);//息
//                OLED_ShowCHinese(72,18,10);//工
//                OLED_ShowCHinese(90,18,11);//程
//        while(1)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CHinese(0,0,0);//中
//                OLED_ShowCHinese(18,0,1);//景
//                OLED_ShowCHinese(36,0,2);//园
//                OLED_ShowCHinese(54,0,3);//电
//                OLED_ShowCHinese(72,0,4);//子
//                OLED_ShowCHinese(90,0,5);//科
//                OLED_ShowCHinese(108,0,6);//技
//                OLED_ShowString(6,3,"0.96' OLED TEST",16);
//                //OLED_ShowString(8,2,"ZHONGJINGYUAN");
//         //        OLED_ShowString(20,4,"2014/05/01");
//                OLED_ShowString(0,6,"ASCII:",16);
//                OLED_ShowString(63,6,"CODE:",16);
//                OLED_ShowChar(48,6,t,16);//显示ASCII字符
//                t++;
//                if(t>'~')t=' ';
//                OLED_ShowNum(103,6,t,3,16);//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                        delay_ms(8000);
//                delay_ms(8000);

//                                        delay_ms(8000);
//                delay_ms(8000);
//                delay_ms(8000);
//                OLED_DrawBMP(0,0,128,8,BMP1);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                delay_ms(8000);
//                                        delay_ms(8000);
//                delay_ms(8000);
//                delay_ms(8000);
//                OLED_DrawBMP(0,0,128,8,BMP1);
//                delay_ms(8000);
//                                        delay_ms(8000);
//                delay_ms(8000);
//                delay_ms(8000);
//        }

}

stm32+4针oled显示(学校,学号,

网友A(2021-06-10):
您好,请问能问您几个问题吗?四线OLED和单片机连线应该连接哪个I/O口呀?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能问您几个问题吗?四线OLED和单片机连线应该连接哪个I/O口呀?感谢🙏

他连接的是IIC1,也就是PB6(SCL)跟PB7(SDA),我帮你试了一下,按照这个线序插上去,改一下单片机型号,下载进去可以直接点亮

网友C:
之前逛了很多论坛都没有找到I2C OLED屏的显示源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逛了很多论坛都没有找到I2C OLED屏的显示源码

我这个就是iic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能问您几个问题吗?四线OLED和单片机连线应该连接哪个I/O口呀?感谢🙏

测试ok了没有呢

网友E(2022-06-07):
引用 网友B:
他连接的是IIC1,也就是PB6(SCL)跟PB7(SDA),我帮你试了一下,按照这个线序插上去,改一下单片机型号, ...

HELLO,可以发一个代码吗

网友F:
代码很好用,一次成功。感谢分享,51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