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里可以同时使用两个c51芯片吗

楼主(2020-04-22):
protues里可以同时使用两个c51芯片吗,我设计的电路图一个芯片不够用怎么办

网友A:
没有数量限制,多于2个也可以,但可能会影响仿真的实时性,如果电脑够快关系也不大。

网友B:
一个芯片不够用是I/O接口不够用吧?那就要扩展,想办法节约。这个不应该用两个的。

网友C:
10个8个也没有问题的,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可以使用多个51芯片 但是如果条件允许 你可以试着换一些引脚更多的芯片  使用一个芯片还是比较好 毕竟后面烧程序方便

网友E:
可以,只要电脑带的动可以装超级多个

网友E:
可以,电脑带的动可以装好多好多个

网友F:
如果代码支持的话,应该可以进行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