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单片机程序里的二维数组问题

楼主(2020-04-22):
这是
zhangxinchun的贴子  有这段没看明白  da1527[rep][ii]&=~(1<<((7-k)));数组里的值是最后多少
                            特别是这里~(1<<((7-k))) 望高人们指点

//测试单片机:STC15W408AS

//晶振:内部 11.0592mHZ

//复位方式:内部复位

//串口通讯: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

//调试环境:KEIL3

//程序功能:实现2262解码,学习、自适应多阻值,片内EEPROM,存储60个遥控器数据

//          不依赖硬件,不占用硬件资源。移植更加方便

//                        学习遥控器:按一下学习键,学习灯点亮,松开学习键,按动要学习的遥控器按键,学习灯熄灭,学习成功。重复上述操作可学习多个遥控器.
//
//          清除:按住学习键不放,直到学习灯自动熄灭,擦除成功.

/**********************************************************/

#include <STC15W408AS.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F                           =        P1^1;          //信号输入
sbit LED                =        P3^3;          //学习指示灯
sbit set                 =        P1^2;          //学习键
sbit D0                        =        P3^4;          //1号继电器解码输出
sbit D1                        =        P3^5;     //2号继电器
sbit D2                        =        P3^6;          //3号继电器
sbit D3                        =        P3^7;          //4号继电器
sbit deng1      =        P1^7;          //K1指示灯
sbit deng2      =        P5^4;          //K2指示灯
sbit deng3      =        P5^5;          //K3指示灯
sbit deng4      =        P3^2;          //K4指示灯
sbit VT                        =        P1^0;     //接收指示灯
sbit aj1                =   P1^3;          //K1
sbit aj2                =   P1^4;          //K2
sbit aj3                =   P1^5;          //K3
sbit aj4                =   P1^6;          //K4
bit  decode_ok;                 //解码成功
bit rf_ok;               //收到有效数据
bit study;         //学习标志
bit jmnx;  //编码类型 0是2262,1是1527
bit m=0,ba=0,ca=0,da=0,ea=0,za=0,aa=0,hv=0,ff=0,ra=0,rb=0,rc=0,rd=0,g=0,hm=0,biao=0,kt=0;
bit biao_1=0,g_1=0,kt_1=0,hm_1=0;
bit biao_2=0,g_2=0,kt_2=0,hm_2=0;
bit biao_3=0,g_3=0,kt_3=0,hm_3=0;
uchar da1527[2][3];  //解码过程中临时数组
uchar key_d;  //遥控器按键码
uchar short_k;     //窄脉冲宽度
uchar ss=0,sn=0,h=0,yz=0,hh=0,yy=0,yk=0,yu=0;hk=0,sj=0,so=0,jk=0,hu=0,t1=0,t2=0,t3=0,t4=0;
uint dt=0,dr=0,dq=0,rv=0,rv_1=0,rv_2=0,rv_3=0;
uchar trg=0,trg_1=0,trg_2=0,trg_3=0,cont=0,cont_1=0,cont_2=0,cont_3=0;
uchar ReadData=0,ReadData_1=0,ReadData_2=0,ReadData_3=0;
static uint sk=0;
uchar xdata key_number[181];                //遥控器编码数组,存放60个遥控器

void delay_1ms(uint x)    //1毫秒延时
{
        uchar b,c;
        for(x;x>0;x--)
                {
                        for(b=3;b>0;b--)
                                {
                                        for(c=150;c>0;c--);
                                }
                }
}

void delay(uint ms)//
{
  while(ms--)
    {
         ms++;

         ms--;
    }
}

//====================================================
/////////片内EEPROM读写驱动程序///////////////////////////
//====================================================

void IAP_Disable()           //关闭IAP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uchar read_add(uint addr)         //读EEPROM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0x84;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IAP_ADDRH =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write_add(uint addr,uchar ch)         //直接写EEPROM
{
    IAP_CONTR = 0x84;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IAP_ADDRH =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r)         //扇区擦除
{
     IAP_CONTR = 0x84;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IAP_ADDRH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

//============================接收解码部分========================================//

void RF_decode()
{
           uchar ii=0,j=0,k=0,rep=0;
            uint head_k=0;           //短脉冲宽度
          uchar s;
//-------------------------------数据接收-----------------------------------------
      short_k=0;
          while(RF && j<250)         //检测头信号前一个高脉冲的宽度
                   {
                         delay(1);
                        short_k++;
                 }
          while(!RF)
                   {
                         delay(1);
                        head_k++;
                 } //检测头脉冲的宽度
      if(((short_k*24)<head_k) && (head_k<(short_k*38)))   //引导码宽度是窄脉冲的32倍 24/38
         {
            for(rep=0;rep<2;rep++)
               {
                             for(ii=0;ii<3;ii++)//3字节
                             {
                                   for(k=0;k<8;k++)//每个字节8位
                                      {
                                                    j=0;
                                                        while(RF && j<245)
                                                                {
                                                                        delay(1);
                                                                        j++;
                                                                }//
                                               if(j>(short_k-short_k/2-short_k/3)&&j<(short_k*1.96))
                                                                {
                                                                        da1527[rep][ii]&=~(1<<((7-k)));
                                                                }
                                                        else if(j>(short_k*1.96)&&j<(short_k*5))da1527[rep][ii]|=(1<<(7-k));
                                                else {return;}          //乱码退出
                                               j=0;
                                                        while(!RF && j<150){delay(2);j++;}      //跳过低电平
                                                 }
                                 }//for(ii=0;ii<12;ii++)
                   j=0;while(RF && (j<200)){delay(1);j++;}            //跳个最后一个高脉冲
                               head_k=0;while(!RF) {delay(1);head_k++;} //检测下一个前导信号的寬度
                               if((head_k<(short_k*26)) || (head_k>(short_k*38)))  {return;} //引导码宽度是窄脉冲的32倍  //乱码退出
                           }
            //+++++++++++++++++++++++++2262与1527数据分离处理++++++++++++++++++++++++++++++++++++++++
                         if((da1527[0][0]==da1527[1][0]) && (da1527[0][1]==da1527[1][1]) && (da1527[0][2]==da1527[1][2]))        //两次接收到的数据相同
                      {
                     uchar u,i,x;
                                         rf_ok=1;
                                         for(i=0;i<3;i++)  //判定2262与1527
                        {
                           for(u=0;u<4;u++) {if(((da1527[0][i]>>(u*2)) & 3)==2) {i=80;break;}}  //有10则为1527
                                                   if(i==80) break;
                        }
                     if(i==80)  //1527
                        {
                          key_d=da1527[1][2] & 0x0f;         //分出1527的按键值
                          da1527[0][2]=da1527[1][2]>>4; //分出1527的后4位地址
                                                  jmnx=1;         //为0是2262,1是1527
                        }
                       else      //2262
                         {
                          key_d=0;
                          for(i=0;i<4;i++){if(((da1527[0][2]>>(i*2))&3)==3) key_d|=1<<i;}   //计算出2262的按键数据
                          da1527[0][2]=0x00; //2262无后4位地址,全为0
                                                  jmnx=0;         //为0是2262,1是1527
                                                  jk++;//自锁用,作用:按下按键不松手继电器状态不变,松开再按下改变,一次只改变一次状态,因为按下按键后遥控会一直发码,所以让jk一直自加,但是只取jk=1的值的状态
                         }

                                          if (!study)                //非学习状态
                                                  {
                                                        rf_ok=0;
                                                        for(x=0;x<60;x++)
                                                                   {
                                                                        if((da1527[0][0]==key_number[x*3+1])&&(da1527[0][1]==key_number[x*3+2])
                                                                                                   &&(da1527[0][2]==key_number[x*3+3]))//判断是否已学习过的编码
                                                                                {

//                                                                                    D0=!(key_d&0x08);                //取得按键码
//                                                                                        D1=!(key_d&0x04);
//                                                                                        D2=!(key_d&0x02);
//                                                                                        D3=!(key_d&0x01);
                                            if(m==1)  //互锁
                                                                                        {
                                                                                        if(key_d == 0x01){D0=0;D1=1;D2=1;D3=1;}//D4=1;D5=1;D6=1;D7=1;D8=1;D9=1;D10=1;D11=1;}//else{D0=1;}
                                                                                        if(key_d == 0x02){D0=1;D1=0;D2=1;D3=1;}//D4=1;D5=1;D6=1;D7=1;D8=1;D9=1;D10=1;D11=1;}
//                                                                                        if(key_d == 0x03){D0=1;D1=1;D2=0;D3=1;D4=1;D5=1;D6=1;D7=1;D8=1;D9=1;D10=1;D11=1;}
                                                                                        if(key_d == 0x04){D0=1;D1=1;D2=0;D3=1;}//D4=1;D5=1;D6=1;D7=1;D8=1;D9=1;D10=1;D11=1;}
//                                                                                        if(key_d == 0x05){D0=1;D1=1;D2=1;D3=1;D4=0;D5=1;D6=1;D7=1;D8=1;D9=1;D10=1;D11=1;}
//                                                                                        if(key_d == 0x06){D0=1;D1=1;D2=1;D3=1;D4=1;D5=0;D6=1;D7=1;D8=1;D9=1;D10=1;D11=1;}
//                                                                                        if(key_d == 0x07){D0=1;D1=1;D2=1;D3=1;D4=1;D5=1;D6=0;D7=1;D8=1;D9=1;D10=1;D11=1;}
                                                                                        if(key_d == 0x08){D0=1;D1=1;D2=1;D3=0;}//D4=1;D5=1;D6=1;D7=0;D8=1;D9=1;D10=1;D11=1;}
//                                                                                        if(key_d == 0x09){D0=1;D1=1;D2=1;D3=1;D4=1;D5=1;D6=1;D7=1;D8=0;D9=1;D10=1;D11=1;}
//                                                                                        if(key_d == 0x0a){D0=1;D1=1;D2=1;D3=1;D4=1;D5=1;D6=1;D7=1;D8=1;D9=0;D10=1;D11=1;}
//                                                                                        if(key_d == 0x0b){D0=1;D1=1;D2=1;D3=1;D4=1;D5=1;D6=1;D7=1;D8=1;D9=1;D10=0;D11=1;}
//                                                                                        if(key_d == 0x0c){D0=1;D1=1;D2=1;D3=1;D4=1;D5=1;D6=1;D7=1;D8=1;D9=1;D10=1;D11=0;}
                                                                                        }
                                                                                        else
                                                                                        {
                                                                                        if(ba==0) //B按键自锁
                                                                                        {
                                                                                     if(key_d == 0x04)
                                                                                          {
                                                                                                  if(jk==1)
                                                                                                   {
                                                                                                   D2=~D2;
                                                                                                   }
                                                                                            }
                                                                                         } //B自锁

                                                                                         if(da==0) //A按键自锁
                                                                                        {
                                                                                     if(key_d == 0x08)
                                                                                          {
                                                                                                 if(jk==1)
                                                                                                   {
                                                                                                   D3=~D3;
                                                                                                   }
                                                                                            }
                                                                                         } //A自锁
                                                                                         if(ca==0) //C按键自锁
                                                                                        {
                                                                                     if(key_d == 0x02)
                                                                                          {
                                                                                                 if(jk==1)
                                                                                                   {
                                                                                                   D1=~D1;
                                                                                                   }
                                                                                            }
                                                                                         } //C自锁
                                                                                         if(ea==0) //D按键自锁
                                                                                        {
                                                                                     if(key_d == 0x01)
                                                                                          {
                                                                                                 if(jk==1)
                                                                                                   {
                                                                                                   D0=~D0;
                                                                                                   }
                                                                                            }
                                                                                         } //D自锁
                                                                                         if(ba==1)//B按键点动,ba为自锁转点动标志位
                                                                                         {
                                                                                          if(key_d == 0x04){D2=0;}
                                                                                          }
                                                                                         if(da==1)//A按键点动,da为自锁转点动标志位
                                                                                         {
                                                                                          if(key_d == 0x08){D3=0;}
                                                                                          }
                                                                                          if(ca==1)//C按键点动,da为自锁转点动标志位
                                                                                         {
                                                                                          if(key_d == 0x02){D1=0;}
                                                                                          }
                                                                                          if(ea==1)//D按键点动,da为自锁转点动标志位
                                                                                         {
                                                                                          if(key_d == 0x01){D0=0;}
                                                                                          }
                                                                                        }
                                                                                        decode_ok=1;
                                                                                        ss=1;
                                                                                        sn=1;
                                                                                        sj=1;
                                                                                        so=1;
                                                                                        VT=0;
                                                                                        s=30;
                                                                                        break;
                                                                                }

                                                                }

                                                }

                 }

         }

网友A:
~这个操作符是按位取反。
1<<x的意思是1向左移动x位,起始位是0位,1左移位结果二进制的话就是 0000 0100(一个字节的话)。
上边组合起来就是1左移x位之后,按位取反。那么上边的结果就会变成1111 1011。
之所以这么做,这是与矩阵按键判断所在行/列的值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操作符是按位取反。
1

谢谢指点 这点我懂了 我还想请教数组是二维, 我想知程序进来这二个括号,等号右边值是给左边这二个括右边那个,还是左边括号,
如接收值是01010100 10011111 11110001那么这个二维数组是这样的吗[00000000][01010100] [11111111][10011111]   [22222222][11110001]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