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为什么不动? 求帮助

楼主:
代码如下秒为什么不动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RST=P2^5;
sbit CLK=P2^6;
sbit IO=P2^7;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void delay();                       //延时程序
void lcd1602_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void lcd1602_init();                           //初始话显示屏
void dis_char(uchar h,uchar l,uchar dat);   //显示位置程序
void dis_str(uchar h,uchar l,uchar *p);     //显示字符串
void dis_num(uchar h,uchar l,uchar num);    //显示数字
void write_bit(uchar dat);                  //位操作写
void ds1302_write(uchar add,uchar dat);    //写1302
void ds1302_init();                //初始值
void init();

uchar read_bit();                        //位操作读
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d);              //读取1302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

uchar miao,fen,shi,ri,yue,nian,zhou;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ds1302_init();
        //init();
        while(1)
        {
                dis_str(1,1,"20");
                dis_char(1,5,'-');
                dis_char(1,8,'-');
                dis_char(2,7,':');
                dis_char(2,10,':');
                dis_num(1,3,22);
                miao=ds1302_read(0x81);
                dis_num(2,11,miao);
        }
}

void delay()
{
        uchar x,y;
        for(x=0;x<=10;x++)
        for(y=0;y<=20;y++);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char DAT)
{
        P0=DAT;
        RS=1;
        RW=0;
        E=0;
        delay();
        E=1;
        delay();
        E=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CMD)
{
        P0=CMD;
        RS=0;
        RW=0;
        E=0;
        delay();
        E=1;
        delay();
        E=0;
}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write_CMD(0x38);//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
        lcd1602_write_CMD(0x01);//显示清零
        lcd1602_write_CMD(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1602_write_CMD(0x0c);//显示开关,光标设置
}

void dis_char(uchar h,uchar l,uchar DAT)
{
        if(h==1)
        {
                lcd1602_write_CMD(0x7F+l);
        }
        if(h==2)
        {
                lcd1602_write_CMD(0xBF+l);
        }
                lcd1602_write_DAT(DAT);
}

void dis_str(uchar h,uchar l,uchar *p)
{
        if(h==1)
        {
                lcd1602_write_CMD(0x7F+l);
        }
        if(h==2)
        {
                lcd1602_write_CMD(0xBF+l);
        }
        while(1)
        {
                if(*p=='\0')break;
                lcd1602_write_DAT(*p);
                p++;
        }
}

void dis_num(uchar h,uchar l,uchar num)
{
        dis_char(h,l,num/10%10+'0');
        dis_char(h,l+1,num%10+'0');
}

void write_bit(uchar dat)
{
        uchar a;
        ACC=dat;
        RST=1;
        for(a=1;a<=8;a++)
        {
                 IO=ACC^0;
                 CLK=0;
                 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it()
{
        uchar a;
        RST=1;
        for(a=1;a<=8;a++)
        {
                 ACC7=IO;
                 CLK=1;
                 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void ds1302_write(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CLK=0;
        RST=1;
        write_bit(add);
        write_bit(dat);
        CLK=1;
        RST=0;
}

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d)
{
        uchar temp;
        RST=0;
        CLK=0;
        RST=1;
        write_bit(add);
        temp=read_bit();
        CLK=1;
        RST=0;
        return(temp);
}

void ds1302_init()
{
        RST=0;
        CLK=0;
        ds1302_write(0x8e,0x00);
        ds1302_write(0x80,0x00);
        ds1302_write(0x82,0x00);
        ds1302_write(0x84,0x12);
        ds1302_write(0x86,0x22);
        ds1302_write(0x88,0x04);
        ds1302_write(0x8a,0x01);
        ds1302_write(0x8c,0x20);
        ds1302_write(0x8e,0x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