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单片机+LCD显示数字,按键控制数字的加减,摁一下直接加2 是延时不够吗?

楼主:
我用按键是,摁一下有时候数字直接加2,是不是延时短了。就像图中的那样,我摁一下直接加2,是什么原因啊,我是新手不太懂这些,是不是延时不够

没摁之前

没摁之前

摁一下之后

摁一下之后

网友A(2020-04-23):
可能是防抖没处理好,就是2次重复检查键是否按下的延时长度不合适。这个要自己试验才能调好,因不同的器件会有差异。

网友B:
是每次稳定加二吗?还是有时加一有时加二?第一种是程序没搞好,第二种是没做防抖吧?

网友C:
楼上正解。有时会+2就是按键防抖问题没处理好。

网友D:
按键消斗里结尾加入while(按键按下),意思就是,按键松开后,再出去。
没有这个的话,按键按下时间长,会认为多次按下

网友D:
严格来说,这个只是针对你当前的代码。实际的话,是不建议使用这种按键判断的,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无阻塞按键检测程序实现

网友E:
按键要做软件防抖处理的,同时程序里可以加上等待按键弹起的函数,这样等按下弹起才会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