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无法接收单片机发送的指令?

楼主(2020-04-23):
ESP8266用TTL转USB插入电脑,用串口发送AT等指令一切正常
POST /devices/59****198/datapoints?type=5 HTTP/1.1
api-key:m1************************30=
Host:api.heclouds.com
Content-Length:10

,;temp,30
用串口发送以上指令时能上传数据至云平台,返回succ
连接单片机后ESP8266没有任何反应,连不上WiFi也没有上传数据,用串口监视单片机发出的指令也是正常的(用串口监视到的指令复制重新用串口发送ESP8266是正常工作的)
晶振是11.0592MHz,波特率设置为9600(试着设了一下115200,用串口监视输出的是乱的)
直接把指令转换成十六进制发送也试了还是不行。
代码也贴这儿了,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a[]="55";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endChar(uchar a)                 //单片机发送一个字节
{

    SBUF = a;
    while(TI==0);
    TI=0;
}

void sendString(uchar *s)            //发送一个字符串
{
    uchar i;
  for(i=0;i<strlen(s);i++)
  {
       if(s[i]!='\0')
             sendChar(s[i]);
         else
           sendChar('\0');
  }
}

void init()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为9600,精振为11.0592MHz
    TL1=0xfd;
    REN=1;                                //启动串行口接收数据
    SM0=0;                                //串口工作在方式1
    SM1=1;                                //串行口工作方式选择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定时器中断
    /*esp8266初始化*/
    delay1(1000);
    sendString("AT+RST\r\n");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WMODE=3\r\n");        //设置WIFI应用模式
    delay1(1000);                        //设置WIFI应用模式
    sendString("AT+RST\r\n");            //重置WIFI模块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FSR\r\n");            //查询本地IP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WJAP=\"DESKTOP-RNE8OFL9047\",\"<93v8V22\"\r\n");//连接无线路由器
    delay1(5000);

}
void chuansu()                             //单片机通过8266给OneNET传送数据
{
    sendString("AT+CIPSTART=\"TCP\",\"183.230.40.33\",80\r\n");//和服务器建立TCP连接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PMODE=1\r\n");      //进入透明传输模式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PSEND\r\n");         //开始传输
    delay1(1000);
    sendString("POST /devices/59****198/datapoints?type=5 HTTP/1.1\r\napi-key:m17*******************30=\r\nHost:api.heclouds.com\r\nContent-Length:10\r\n\r\n,;temp,");
    sendString(aa);
    sendString("\r\n");
    delay1(1000);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定时器和esp8266

    while(1)
    {
        chuansu();
        delay1(1000);
    }
}

下面是监视单片机io口发出的指令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设置ESP82866接收的波特率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设置ESP82866接收的波特率即可

楼主,我的问题也是跟你差不多,但是我一开始就把8266的波特率设置成9600了还是不行,能不能讲解下你具体的方法呢

楼主(2020-05-30):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问题也是跟你差不多,但是我一开始就把8266的波特率设置成9600了还是不行,能不能讲解下你具体 ...

只要保持单片机串口和ESP8266串口的波特率一样就行了,你串口监视一下单片机IO口发出的指令,如果显示空白,可能是代码问题,如果乱码,适当添加延时试试。注意串口监视器要设置同样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