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74HC165的输入接ADC0808的输出,程序不行

楼主(2020-04-23):
ADC0808的输入端是电压,我想用74HC165的输入接ADC0808的输出然后通过165的输出串行输出到51里,电压值会在4位数码管上显示。我不接165直接将0808输出接51时程序没有问题,数码管正常显示(动态变化的),一接上165数码管就显不出了(固定显示5.00还不对的)。

楼主:
P11 P12 P13管脚图里没对,程序里是对的。

网友A:
串行输出AD芯片很多,为什么搞的怎么麻烦。

网友A:
ADC0832就是串口输出的AD转换芯片。

网友B:
如上楼所说,ad本身就有串口输出的,直接选串口输出的就行。如果你想搞明白你为什么165错了,建议你用单片机直接测试165,165的数据输入端用单片机的一组端口输出数据,接收后,单片机再读取165的输出数据,显示到数码管或者通过串口输出到上位机,这个如果测试没问题,保证adc08能够输出正确。我想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