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ccs55305.1音响主机开机卡在on界面

楼主(2020-04-23):
经常开机就卡在on界面,无法进入声音选择界面,这个5.1音响是无线连接的,主机并不是每次开机都会卡,拔电源重启不一定多少次会成功开机一次,进入蓝牙或者音频链接模式,这样就是对的,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是小白,不太懂,谢谢啦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电容吧。。另外还有虚焊什么的。

网友B:
2.4G的蓝牙连接问题,主机周围有没有障碍物和电磁干扰的电器,这些都对蓝牙连接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建议蓝牙天线外接。

楼主(2020-06-21):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电容吧。。另外还有虚焊什么的。

您说的是主机这边电容是吧,不是电源接线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的蓝牙连接问题,主机周围有没有障碍物和电磁干扰的电器,这些都对蓝牙连接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还是不能 ...

兄弟,你说的是无线环绕还是无线低音炮?音响主机附近只有电视,一个移动机顶盒,还有一个4k播放器盒子,只不过音响无线环绕的盒子我放了沙发下面了,但是接收无线信号好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