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HC-06模块代码有地方看不懂,请教

楼主(2020-04-2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mp;
uint c=0;
sbit led1=P1^0;            //指示灯0
sbit led2=P1^1;            //指示灯1
sbit led3=P1^2;            //指示灯3
sbit led7=P1^7;            //指示灯3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void delay1(uint z)//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isplay(uchar value)
{
    uchar shu1,value1;
    value1=value-48;
    //bai=value1/16;
    shu1=value1%16;

   P0=table[shu1];
   P2_0 = 0;
   delay1(1);
   P2_0 = 1;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SBUF);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ctrl();
                  }
          }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10位UART(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可变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 波特率96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0592)

          PCON &= 0x7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发送标志位置0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RI=0;

          //EA=0;
          ES=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数据发送
{                            //注意:若单片机TXD(P3.1)无上拉能力,必须在P3.1端接上拉电阻。本次测试需要接上拉电阻
    TI=0;
    SBUF=a;
    while(TI==0);
    TI=0;

    if(c%2)                    //发送指示灯标志,每接收一次,此灯亮灭交替
     led7=1;
    else
     led7=0;
    c++;
}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
                    switch(tmp)
                  {
                      case '1':
                        led1=1;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break;
                    case '2':                     //收到字符2,指示灯1灭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3':                    //收到字符3,指示灯0、1亮
                         led1=0;
                         led2=0;
                         send(tmp);
                         break;
                    case '4':                    //收到字符4,指示灯0、1灭
                          led1=1;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5':                    //收到字符5,指示灯3亮
                        led3=0;
                        send(tmp);
                        break;
                    default:                   //其他,灯全灭
                          led1=1;
                          led2=1;
                          led3=1;
                          send(tmp);
                  }
}

我想问一下这个蓝牙模块的代码中,我手机输入一个数字,怎么就赋值给temp了

楼主:
还有这个display函数的作用是啥?为什么p0要取数组里的值啊

网友A:
你的tmp好像没有赋值,你可以把函数名改成这样void ctrl(uchar tmp),然后在main的while那个弄入这个函数,

网友B:
display是让数码管显示的函数,P0获取数组里的值是获取数码管的段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