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S485程序

楼主(2020-04-23):
#ifndef __485_C__
#define __485_C__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unsigned int uint
/*
通信命令
*/
#define __ACTIVE_ 0x01    //
主机询问从机是否存在
#define __GETDATA_ 0x02    //
主机发送读设备请求
#define __OK_ 0x03    //
从机应答
#define __STATUS_ 0x04    //
从机发送设备状态信息
#define __MAXSIZE 0x08    //
缓冲区长度
#define __ERRLEN 12    //
任何通信帧长度超过
12
则表示出错
uchar dbuf[__MAXSIZE];    //
该缓冲区用于保存设备状态信息
uchar dev;    //
该字节用于保存本机设备号
sbit M_DE = P1^0;    //
驱动器使能,
1
有效
sbit M_RE = P1^1;    //
接收器使能,
0
有效
void get_status();    //
调用该函数获得设备状态信息,函数代码未给出
void send_data(uchar type, uchar len, uchar *buf);    //
发送数据帧
bit recv_cmd(uchar *type);    //
接收主机命令,主机请求仅包含命令信息
void send_byte(uchar da);    //
该函数发送一帧数据中的一个字节,

send_data()

数调用
void main()
{
uchar type;
uchar len;
/*
系统初始化
*/
P1 = 0xff;    //
读取本机设备号
dev = (P1>>2);
TMOD = 0x20; //
定时器
T1
使用工作方式
2
TH1 = 250;    //
设置初值
TL1 = 250;
TR1 = 1;    //
开始计时
PCON = 0x80;    // SMOD = 1
SCON = 0x50; //
工作方式
1
,波特率
9600bps
,允许接收
ES = 0;    //
关闭串口中断
IT0 = 0;    //
外部中断
0
使用电平触发模式
EX0 = 1;    //
开启外部中断
0
EA = 1;    //
开启中断
/*
主程序流程
*/
while(1)    //
主循环
{
   if(recv_cmd(&type) == 0)    //
发生帧错误或帧地址与本机地址不符,
丢弃当前帧后
返回
    continue;
   switch(type)
   {
    case __ACTIVE_:    //
主机询问从机是否存在
     send_data(__OK_, 0, dbuf);    //
发送应答信息,这里
buf
的内容并未用到
     break;
    case __GETDATA_:
     len = strlen(dbuf);
     send_data(__STATUS_, len, dbuf);    //
发送设备状态信息
     break;
    default:
     break;    //
命令类型错误,丢弃当前帧后返回
   }
}
}
void READSTATUS() interrupt 0 using 1    //
产生外部中断
0
时表示设备状态发生改
变,该函数使用寄存器组
1
{
get_status();    //
获得设备状态信息,并将其存入
dbuf
指向的存储区,数据最后一字
节置
0
表示数据结束
}
/*
该函数接收一帧数据并进行检测,无论该帧是否错误,函数均会返回
*
函数参数
type
保存接收到的命令字
*
当接收到数据帧错误或其地址位不为
0
时(非主机发送帧),函数返回
0
,反之返回
1
*/
bit recv_cmd(uchar *type)
{
bit db = 0;    //
当接收到的上一个字节为
0xdb
时,该位置位
bit c0 = 0;    //
当接收到的上一个字节为
0xc0
时,该位置位
uchar data_buf[__ERRLEN];    //
保存接收到的帧
uchar tmp;
uchar ecc = 0;
uchar i;
M_DE = 0;    //
置发送禁止,接收允许
M_RE = 0;
/*
接收一帧数据
*/
i = 0;
while(!c0)    //
循环直至帧接收完毕
{
   RI = 0;
   while(!RI);
   tmp = SBUF;
   RI = 0;
   if(db == 1)    //
接收到的上一个字节为
0xdb
   {
    switch(tmp)
    {
     case 0xdd:
      data_buf[i] = 0xdb;    // 0xdbdd
表示
0xdb
      ecc = ecc^0xdb;
      db = 0;
      break;
     case 0xdc
      data_buf[i] = 0xc0;    // 0xdbdc
表示
0xc0
      ecc = ecc^0xc0;
      db = 0;
      break;
     default
      return 0;    //
帧错误,返回
    }
    i++;
   }
   switch(tmp)    //
正常情况
   {
    case 0xc0:    //
帧结束
     c0 = 1;
     break;
    case 0xdb:    //
检测到转义字符
     db = 1;
     break;
    default:    //
普通数据
     data_buf[i] = tmp;    //
保存数据
     ecc = ecc^tmp;    //
计算校验字节
     i++;
   }
   if(i == __ERRLEN)    //
帧超长,错误,返回
    return 0;
}
/*
判断帧是否错误
*/
if(i<4)    //
帧过短,错误,返回
   return 0;
if(ecc != 0)    //
校验错误,返回
   return 0;
if(data_buf[0] != dev)    //
非访问本机命令,错误,返回
   return 0;
*type = data_buf[1];    //
获得命令字
return 1;    //
函数成功返回
}
/*
该函数发送一帧数据帧,参数
type
为命令字、
len
为数据长度、
buf
为要发送的数据内

*/
void send_data(uchar type, uchar len, uchar *buf)
{
uchar i;
uchar ecc = 0;    //
该字节用于保存校验字节
M_DE = 1;    //
置发送允许,接收禁止
M_RE = 1;
send_byte(dev);    //
发送本机地址
ecc = dev;
send_byte(type);    //
发送命令字
ecc = ecc^type;
send_byte(len);    //
发送长度
ecc = ecc^len;
for(i=0; i<len; i++)    //
发送数据
{
   send_byte(*buf);
   ecc = ecc^(*buf);
   buf++;
}
send_byte(ecc);    //
发送校验字节
TI = 0;    //
发送帧结束标志
SBUF = 0xc0;
while(!TI);
TI = 0;
}
/*
该函数发送一个数据字节,若该字节为
0xdb
,则发送
0xdbdd
,若该字节为
0xc0
则,发

0xdbdc */
void send_byte(uchar da)
{
switch(da)
{
   case 0xdb:    //
字节为
0xdb
,发送
0xdbdd
    TI = 0;
    SBUF = 0xdb;
    while(!TI);
    TI = 0;
    SBUF = 0xdd;
    while(!TI)
    TI = 0;
    break;
   case 0xc0:    //
字节为
0xc0
,发送
0xdbdc
    TI = 0;
    SBUF = 0xdb;
    while(!TI);
    TI = 0;
    SBUF = 0xdc;
    while(!TI)
    TI = 0;
    break;
   default:    //
普通数据则直接发送
    TI = 0;
    SBUF = da;
    while(!TI);
    TI = 0;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