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想存储和调用程序检测的数据应该用什么方法啊?

楼主(2020-04-23):
制作基于单片机的脉搏计的设计,想加一个对于测量出的数据进行存储,然后随时可以调取,但是不知道怎么存储
请求大佬们的援助。

网友A:
百度搜下stc89c52 eeprom使用例程,多看看例程,修改下就能用了。

网友B:
加一个AT24C02,可以存256字节

网友C:
选择自带EEPROM的MCU,每次完成测量除供显示外同时把相关信息保存在EEPROM中,以备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AT24C02,可以存256字节

我用的stc89c52不是自带数据存储空间吗?不能存到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自带EEPROM的MCU,每次完成测量除供显示外同时把相关信息保存在EEPROM中,以备查。

stc89c52不行吗?这个要怎么写才能完成测量并存储啊?

网友D:
可以试一下bascom8051,EEPROM的读写已经作为基本库由软件自带。软件和例子在下面的帖子里。
http://www.51hei.com/bbs/dpj-18565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85643-1.html

网友E:
数据量小的用EEPROM,数据量大的要用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