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驱动同电压负载和不同电压负载问题

楼主(2020-04-23):
假如单片机是3.3V,继电器是12V的供电,用NPN管可以驱动不?看到很多电路都是那样用的(都不能满足饱和导通的条件啊,集电结正偏,发射结正偏即VB>VC啊,VB>VE是成立的)。也有用光耦的(这个是可以的)。不过用PNP是不能驱动的,为什么?

问题是,1.
3.3V单片机,12V继电器可以用Npn不?很多人都是那样用,不过我有我的疑问。饱和导通不是要集电结和发射结都正偏吗?也就是Vb>vc(这个不能满足吧?),vb>ve(这个射极是GND,所以这个满足)

2.还有如果负载电压>单片机电压pnp是不能用的,为什么?

3.驱动继电器为什么用电流型的三极管好好于电压型的MOS

光耦毫无疑问是可以的。

网友A:
哪个说PNP就无法使用驱动继电器,那是因为不会用而已的谬论。得闲给你模拟一个,简单得很,好用得很,这里说的都是初级的见解,谬论难免,要自己去判断和动手做验证就知道了。

网友A:
可以说任何型号的三极管都可以做为驱动继电器使用,如果说不用2个三极管能实现?当然可以,明天弄一个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任何型号的三极管都可以做为驱动继电器使用,如果说不用2个三极管能实现?当然可以,明天弄一个模拟 ...

用一个P管 没办法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