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老音响,想加个蓝牙模块 要如何入手?

楼主(2020-04-23):
  无源音箱,一个功放,想加个蓝牙模块,我该怎么入手

网友A:
先解决蓝牙和功放的供电,然后将蓝牙模块的音频输出端接功放的输入端,基本这样就完成了,剩下就是按蓝牙模块的说明书连上音源。

网友B:
买个蓝牙模块,连上电源和输出。
想法挺好

网友C:
连接方法似乎很简单,楼上都说了,只是音质能否保证好?不知现在新版本的蓝牙效果如何时,原来的2.0类的很差。延时不暂不管。

网友D:
蓝牙模块的音频输出端接功放的输入端,模块用来做数传,其他不变,只用解决DC-DC模块供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