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输出电压偏高的问题

楼主(2020-04-23):
lm2576接通电源后,测得输出电压有点偏高,lm2576-12,输入24V,输出脚测得电压12.73V,反馈脚测得电压12.01V,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网友A:
根据手册,它的输出范围应在11.4-12.6之间,反馈脚就是最终的输出,是12.01,应该很准确了才对。输出脚和反馈脚之间有一个电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手册,它的输出范围应在11.4-12.6之间,反馈脚就是最终的输出,是12.01,应该很准确了才对。输出脚和反 ...

问题解决了,是有一个电感的,接上电之后,电感逐渐发热,所以就有影响了,换了之前用过的电感就好了,可能是这批电感的问题,谢谢

网友B:
是否电感有热且有声?在电子论坛我明明看到没人回复说换电感试看,后来突然出来了一个说换电感试试看,而且时间在我说之前一个小时,我回复时怎么没看到早我一个小时的换电感试试看的回复?还得了个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