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小车播放音乐的程序求助

楼主(2020-04-23):
在做智能小车时遇到点问题,请教大佬们帮我看看问题,我现在要实现小车按照我设定的路线行走,同时还要用蜂鸣器播放音乐,应该怎么做呢?另外就是我的按键切换到了播放音乐这个功能也就是case4的时候,在按键的时候不能切换到case1,让音乐立马停止应该怎么做呢?
void wudao(void)
{
        tingzhi();
  Delay1ms(150);
  qianjin();
  Delay1ms(2000);
        tingzhi();
        Delay1ms(150);
  youzhuan();
Delay1ms(300);
          qianjin();
  Delay1ms(2000);
          zuozhuan();
Delay1ms(300);
                  qianjin();
  Delay1ms(2000);
}
void music(void)
{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i=0;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TL0=0xef;
  IE=0x82;
        wudao();
play:
   while(1)
    {
    a:          p=music_tab[i];
       if(p==0x00)       { i=0, delay4(1000); goto play;}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4(100),TR0=0; goto a;}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m=music_tab[i++], n=music_tab[i++];}//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3(m);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可多声道哦!)
       TR0=0;                                             //关定时器1
    }
        }

void main()                               //主程序入口
{

  bit RunFlag=0;                          //定义小车运行标志位
// LedFlash=3000;                                       //对闪灯数据进行初始化
// EX1=1;                                               //同意开启外部中断1
  IT1=1;                                               //设定外部中断1为低边缘触发类型
  EA=1;                                                //总中断开启
  tingzhi();
        //初始化小车运行状态

  while(1)                                //程序主循环
  {
             if(P3_2 == 0)
          {
           delay_nms(10);
           if(P3_2 == 0)
           {
                     temp++;
                  while(!P3_2);
           }
          }
       //   if(temp > 4)
       //   {
       //   temp = 1;
       //   }
          switch(temp)
          {
                    case 1:{Beep=1;tingzhi();TR0=0;break;        }

                case 2:{Robot_Avoidance();EX1 = 0;break;}
                case 3:{EX1 = 1;break;}
                case 4:{tingzhi();music();EX1=0;break;}
                                        default        :
                        {
                                temp=1;                        //恢复正常模式
                                break;
                        }

          }

  }
}

楼主:
上面第一个问题没说明白,就是我现在是他先执行的是wudao(),在播放音乐,但是我想要两个同时进行应该怎么做啊?求大佬们发表下看法

楼主:
没大佬帮我看看吗

网友A:
music()是个死循环吗?如果音符有0x00,就会一直死在里面,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sic()是个死循环吗?如果音符有0x00,就会一直死在里面,出不来

0x00是音符的结束符啊,我现在是在main函数的case4跳不出来

楼主:
怎么没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