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应力测试仪程序

楼主(2020-04-23):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d0_7 P0    //AD转换数字量输出
void disp(uchar);
void dig_trans(uchar);
void RTL_C();
void long_delay(void);   //长延时约120us
void short_delay(void);   //短延时约8us
void delay10ms(uchar);    //延时10ms
void longdelay(uint time);
//************7279子程序声明*******
void init_7279(void);
void write7279(uchar cmd,uchar dta);  //写入到HD7279
uchar read7279(uchar);        //从HD7279读出
void send_byte(uchar);        //发送一个字节
uchar receive_byte(void);     //接受一个字节
//************AD转换子程序声明******
void start_ad(void);
read_ad();
avr_read_ad();
uchar digit[4];
uchar key_number,j,k;
uint tmr;
unsigned long wait_cnter;

//*************语音转换子程序*******
void SC_Speech(uchar cm);
void SC_WBusy(void);
void SC_Speechs(void);
void init_SC(void);  //sc1010初始化

sbit SC_RST=P3^0;   //脉冲复位
sbit SC_DATA=P3^1;   //脉冲数据
sbit SC_BUSY=P3^2;   //放音busy
uint sp[8];     //组合语音数组变量

sbit AD_CS=P1^0;//芯片选择信号,控制芯片的启动和结果读取,低电平有效
sbit AD_CLK=P1^1;//读数据控制,低电平有效
sbit AD_DI=P1^2;//AD转换启动控制,上升沿有效
sbit AD_DO=P1^3;//AD转换结束输出低电平

sbit cs=P2^0;//7279片选
sbit clk=P2^1;
sbit dat=P2^2;
sbit key=P2^3;
sbit buzzer=P2^7;

//*****  HD7279 指令  *****
#define CMD_RESET 0xa4
#define CMD_TEST 0xbf       //测试
#define DECODE0 0x80       //译码方式
#define DECODE1 0xc8       //译码方式
#define CMD_READ 0x15      //读
#define UNDECODE 0x90      //译码方式:不译码
#define RTL_CYCLE 0xa3     //循环左移
#define RTR_CYCLE 0xa2     //循环右移
#define RTL_UNCYL 0xa1     //左移
#define RTR_UNCYL 0xa0    //右移
#define ACTCTL 0x98      //消影
#define SEGON 0xe0      //段亮
#define SEGOFF 0xc0     //段灭
#define BLINKCTL 0x88   //闪烁
void main(){

    //init_SC();
          init_7279();
buzzer=1;
        while(1){
                //for(tmr=0;tmr<0x2000;tmr++);//上电延时
                //send_byte(CMD_RESET);

                //start_ad();//启动AD
   // long_delay();

                disp(avr_read_ad());
                //SC_Speechs();
          delay10ms(200);
        }
}

/*
//***********启动AD转换子程序*********
void start_ad(void){
        ad_cs=0;//允许进行AD转换
        ad_wr=0;
        _nop_();
        ad_wr=1;//WR由低变高时,AD开始转换
        while(ad_intr);
        ad_cs=1;//停止AD转换
}
//************读AD数据子程序**********
read_ad(){
        uchar ad_data;
        ad0_7=0xff;
        ad_cs=0;//允许读
        ad_rd=0;//读取转换数据结果
        _nop_();
        ad_data=ad0_7;//把数据存到ad_data中
        ad_rd=1;
        ad_cs=1;//停止AD读取
        return(ad_data);
}*/
int adc_0832()
{
uint tmp=0;
  uint a,b;
        AD_CS=0;
        AD_CLK=0;
        AD_DI=1;
        _nop_();
        _nop_();
        AD_CLK=1;
        _nop_();
        _nop_();
        AD_CLK=0;
        AD_DI=1;
        _nop_();
        _nop_();
        AD_CLK=1;
        _nop_();
        _nop_();
        AD_CLK=0;
        AD_DI=0;
        _nop_();
        _nop_();
        AD_CLK=1;
        _nop_();
        _nop_();
        AD_CLK=0;
        _nop_();
        _nop_();

        for(a=0;a<8;a++)

        {
                AD_CLK=1;
                _nop_();
                _nop_();
                AD_CLK=0;
                _nop_();
                _nop_();
                tmp|=AD_DO;
                if(a<7)
                        tmp<<=1;
        }
        for(b=0;b<8;b++)
        {
                AD_CLK=1;
                _nop_();
                _nop_();
                AD_CLK=0;
                _nop_();
                _nop_();
        }
        AD_CS=1;
        return tmp;
}

//************AD转换8次取平均**********
avr_read_ad(){
        uint i;
        uint average,max,min,sum;
        uint array[8];
        sum=0;
        for(i=0;i<8;i++){
                //start_ad();
                array[i]=adc_0832();
        }

        max=array[0];
        min=array[0];
        for(i=0;i<8;i++){
                if(max<array[i])
                        max=array[i];
                if(min>array[i])
                        min=array[i];
                sum=sum+array[i];
        }
        average=(sum-max-min)/6;
        return average;
}

//********显示***********
void disp(uchar ad_data){
                uint a;

        digit[3]=(ad_data-0x08)*400/51%10;
        digit[2]=(ad_data-0x08)*40/51%10;
        digit[1]=(ad_data-0x08)*40/51%100/10;
        digit[0]=(ad_data-0x08)*40/51/100;  //百位

        /*if(ad_data=0xe6)
                xshu=0x00;

        */
        buzzer=1;

if((ad_data-0x06)>=0xff){
                digit[1]=0x00;
                digit[2]=0x00;
                digit[3]=0x00;

        }
if(ad_data>=0x7f){
        for(a=0;a<5;a++){
                buzzer=0;
        longdelay(250);
        buzzer=1;
        longdelay(150);
        }
        }

        digit[2]=digit[2]+0x80;

        //while(a--){
                write7279(0x84,digit[0]);
                short_delay();
                write7279(0x85,digit[1]);
        short_delay();
                write7279(0x86,digit[2]);
        short_delay();
                write7279(0x87,digit[3]);
        short_delay();
        //}
}

//*******语音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_SC(void){
        SC_DATA=0;
        SC_RST=1;
        delay_us(100);
        SC_RST=0;
        delay_us(100);
        sp[0]=0;
        sp[1]=0;
        sp[2]=0;
}
void SC_Speech(uchar cnt){
        uchar i;
        SC_RST=1;
        delay_us(100);
        SC_RST=0;
        delay_us(100);
        for(i=0;i<cnt;i++){
                SC_DATA=1;
                delay_us(100);
                SC_DATA=0;
                delay_us(100);
        }
}
void SC_WBusy(void){
        uint times;
        for(times=0;times<20;times++){
                delay_ms(100);
                if(SC_BUSY==0)
                        break;
        }
}
//*******控制地址段组合放音******
void SC_Speechs(void){
        sp[0]=24;
        sp[1]=22;
        sp[2]=23;
        sp[3]=digit[0]+2;
        sp[4]=27;
        sp[5]=digit[1]+2;
        sp[6]=15;
        sp[7]=digit[2]+2;
        sp[8]=20;

        SC_Speech(sp[0]);
        SC_WBusy();
        SC_Speech(sp[1]);
        SC_WBusy();
        SC_Speech(sp[2]);
        SC_WBusy();
        SC_Speech(sp[3]);
        SC_WBusy();
        SC_Speech(sp[4]);
        SC_WBusy();
        SC_Speech(sp[5]);
        SC_WBusy();
        SC_Speech(sp[6]);
        SC_WBusy();
        SC_Speech(sp[7]);
        SC_WBusy();
        SC_Speech(sp[8]);
        SC_WBusy();
        sp[0]=0;sp[1]=0;sp[2]=0;sp[3]=0;//播放完毕后将各位置于无语音播放的0地址位
        sp[4]=0;sp[5]=0;sp[6]=0;sp[7]=0;SC_Speech(sp[8]);
}
*/

void init_7279(){
        uchar i;
        send_byte(CMD_RESET);
        for(i=0;i<8;i++)
        write7279(UNDECODE+i,1);
}
void write7279(uchar cmd,uchar dta){
        send_byte(cmd);
        send_byte(dta);
}
uchar read7279(uchar command){
        send_byte(command);
        return(receive_byte());
}
void send_byte(uchar out_byte){
        uchar i;
        cs=0;
        long_delay();
        for(i=0;i<8;i++){
                if(out_byte&0x80)
                        dat=1;
                else
                        dat=0;
          clk=1;
                short_delay();
                clk=0;
                short_delay();
                out_byte=out_byte*2;
        }
        dat=0;
}

uchar receive_byte(void){
        uchar i,in_byte;
        dat=1;
        long_delay();
        for(i=0;i<8;i++){
                clk=1;
                        short_delay();
                in_byte=in_byte*2;
                if(dat)
                        in_byte=in_byte|0x01;
                clk=0;
                        short_delay();
        }
        dat=0;
        return(in_byte);
}

void long_delay(void){
        uint i;
        for(i=0;i<30;i++);
}
void short_delay(void){
        uchar i;
        for(i=0;i<8;i++);
}
void delay10ms(uchar time){

        uchar i;
        uint j;
        for(i=0;i<time;i++){
                for(j=0;j<0x390;j++){
                        //if(!key)
                                //ket_int();
                }
        }
}
void longdelay(uint time){

        uint i;
        uint j;
        for(i=0;i<time;i++){
                for(j=0;j<110;j++){
                        //if(!key)
                                //ket_in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