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角度控制程序问题

楼主(2020-04-23):
用的51,proteus仿真,选用的是MOTOR-STEEPER,六线,四相步进电机,步距角18度,无细分,四拍工作方式;
在仿真时,顺序也是对的,A B C D A。。。。。。。;我写的代码感觉是可以转360度啊,但是为什么一开始在-9度,最大只能到333度?然后有没有办法让它从0度转到360度?谢谢各位大佬!!!
下面是代码

网友A:
我也这么感觉,可能是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你的程序能不能发一下

网友C:
看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D:
虽然我是冲着黑币来的,但看到你代码,我还是想告诉你,请贴完整代码

网友E:
请帖完整代码

网友F:
请把代码贴完整

网友G:
把程序都贴出来,帮你看看才能找到问题

网友H:
求完整代码aaa

网友I(2021-12-22):
要看完整代码才能看出原因

网友J:
这个你可以借助实物去对照一下 ,有时候仿真和现实是有差异的   ,如果实物也是这样的化,那就得调参数

网友K:
1.步进角一般是1.8,你的大了十倍啊;
2.电机下边显示的不是转速吗?你的咋是角度了。
3.看你贴的程序,既然是while(1)了,j那层循环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