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单片机智能门禁热释人体感应报警程序设计

楼主(2020-04-23):
本设计由STM32F103C8T6单片机核心电路+拨动开关电路+按键电路+高亮LED灯电路+LCD1602液晶电路+蜂鸣器报警电路+GSM短信模块SIM800A电路+光敏电阻检测光照强度电路+热释红外感应模块E18电路+电源电路组成。
1、通过热释红外传感器检测是否有人,如果有人靠近门时,液晶屏提示亮并显示欢迎词:Welcome to home!,夜间探测到有人时开灯,灯用9个高亮LED灯设计,无人时,关灯。
2、主人可设定门禁系统工作状态,家里有人和无人两种状态。通过一个拨动开关设置,拨上去,液晶显示有人:Somebody!,拨下来液晶显示没人:Nobody!有人时,客人按下门铃,蜂鸣器鸣叫提示,无人时,客人按下门铃,无任何反应。
3、门外人员逗留时间超过一定时间则发出报警信息。
4、检测到有人或者没有人,有状态指示灯指示。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1602.h"

u8 lighFlag=0;                //光照 标志
u8 doorFlag=0;                //门检测 标志
u8 manFlag=0;                        //人检测 标志
u8 menlingFlag=0;        //门铃检测 标志
u8 baojFlag=0;                //报警 标志

int main(void)
{
        u32 time10ms=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 按键
        LED_Init();                  //初始化电机引脚 作为输出 类似led
        delay_ms(1);

        Lcd_GPIO_init();  //初始化lcd引脚
        Lcd_Init();                  //初始化lcd屏幕
        delay_ms(20);

  Lcd_Puts(0,0,"Waitting for you");        //初始化显示
        Lcd_Puts(0,1,"Nobody!         ");

        buzzer=1;                        //打开 上电开关一下 方便检测
        ligh=1;
        led_hot = 0;
        delay_ms(200);
        led_hot = 1;//关闭 用于测试
        buzzer=0;
        ligh=0;

        while(1)
        {
                delay_ms(10);
                if(manFlag==1)
                {
                          Lcd_Puts(0,0,"Welcome to home!");        //显示有人
                        if(lighFlag==1)        //有人情况查看是否需要开灯
                        {
                                ligh=1;//打开 灯
                        }
                        else
                        {ligh=0;}//关闭
                        time10ms++;
                        if(time10ms>=3000)           //有人超过30s 报警
                        {
                                 buzzer=1;  //打开蜂鸣器
                                baojFlag=1;//报警
                        }
                }
                else
                {
                         Lcd_Puts(0,0,"Waitting for you");   //没有人情况 显示等待
                        ligh=0;                                                                  //没有人关闭led
                        time10ms=0;                                                 //清零紧急报警
                        baojFlag=0;
        }

                if(doorFlag==1)
                {
                  Lcd_Puts(0,1,"Somebody!       ");        //家中有人
                        if(baojFlag==0)                                        //非紧急情况
                        {
                                if(menlingFlag==1)                //门铃
                                {
                                         buzzer=1;//打开蜂鸣器
                                }
                                else
                                {buzzer=0;}                //关闭蜂鸣器
                        }
                }
                else
                {
                        Lcd_Puts(0,1,"Nobody!         ");                //家中无人
                        if(baojFlag==0)                                          //非紧急情况
                        {        buzzer=0;}
                }

                if(key_menling==0)   //检测
                {
                        menlingFlag=1;
                }
                else
                {menlingFlag=0;}  //否则复位标志

                if(key_redhot==1)   //检测人体
                {
                                manFlag=1;led_hot = 0;//标志
                }
                else
                {manFlag=0;led_hot = 1;}  //否则复位标志

                if(key_door==1)   //检测 门状态
                {
                        doorFlag=1;
                }
                else
                {doorFlag=0;}  //否则复位标志

                if(key_ligh==1)   //检测光度
                {
                                lighFlag=1;
                }
                else
                {lighFlag=0;}  //否则复位标志
        }
}

网友A:
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是也不是这么的复杂吧

网友B(2020-05-26):
有没有cubemx的详细设置啊

网友C:
老哥,可以发一下嘛
想看看

网友D:
你好,能加个好友请教你一下吗?

网友E:
请问有protues仿真嘛?

网友F:
你好,板子你是自己弄的吗?

网友G(2020-10-12):
你好可请教一下吗

网友G:
你好 32的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那个店的

网友H:
我下载了,没原理图怎么办,楼主救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下载了,没原理图怎么办,楼主救命

我在楼主的压缩包里面帮你找到了

网友J(2020-12-15):
这个能用嘛

网友K(2021-01-30):
这是哪家店的

网友L:
有相关文档吗
兄弟???

网友M(2021-03-07):
虽然不复杂,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N(2023-08-28):
感觉代码和原理图不一样,引脚配置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