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keil编程怎么改才对?

楼主(2020-04-23):
新手入门,哪位大佬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该怎么改才对

网友A:
PO和P0别搞错了。我看你keil里报错提示的是PO。#define SEG P0 你写成了 #define SEG PO

网友B:
重建工程试试,不行就把REGX51.H改成reg51.h

网友C:
是不是因为数组的下标必须是整形,你加个整形的中间变量试试......

网友D:
P0 P1是 IO 口吧,IO口不是只有 高低电平两种状态吗也就是 0 1状态,你让P0 = 0xc0,0xf9,它认吗?你试验一下吧SEG = display【】去掉,下一句COG = display[]应该也会报错。